【求助】电压继电器异响

楼主(2024-07-10):
各位老师好,请教一个问题,一台10KV,380KW磨机启动柜,电压继电器总是异响,有噪音,但一直在正常用。换过电压继电器,电压互感器,仍然继电器有噪音。这个回路上再就是一个电压表,其它没有东西了啊?各老师有什么能检测的办法吗?

网友A:
1、最有可能就是电网的电压不稳定,如果电网中存在电压波动或峰值电压较高的情况,电压继电器可能会因为不断适应这些变化而频繁动作,从而产生异响。

2、虽然磨机启动柜整体在正常使用,但如果负载接近或超过电压继电器的额定负载能力,继电器内部的接触点可能会频繁合并,产生热量和磨损,进而引发异响。

3、电压继电器的线圈发出的磁场可能会受到外部电磁场的干扰,如强磁场或高电磁干扰的区域。这种干扰可能导致继电器内部元件工作不稳定,从而产生异响。

楼主:
问题进了一步,购买的新的继电器仍有问题。待再采购再看,各位老师有什么推荐的可替换的品牌或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