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工艺对象

楼主(2024-07-10):
如图,开环控制系统中:电机每转的负载位移是根据实际机械参数,如减速比,导程等直接算出来填进去?还是做好起始标记,然后控制伺服转一圈后用尺子测量出来的?如果是拿尺子测量那精度何在?如果是直接根据机械参数算出来的那整个系统的精度是不是就完全依靠机械设计精度了?

环控制系统中带有光栅尺的情况下又该怎么填?

请教各位,先谢!

网友A:
大佬们好

网友B:
     算好了直接填进去

     如果是减速机+导轨丝杠 半闭环控制精度已经很高了足够应用。如果传动链本身精度很低的话,对精度要求也不会那么高吧。闭环控制的话,那就看移动速度多快了,算下脉冲频率,看要不要用高速计数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