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泰7032Ki与S7-200 plc以太网通信只能通信一次

楼主(2024-07-11):
各位大神,小弟目前碰到一个问题。

我用昆仑通泰7032Ki与S7-200 plc进行以太网通信。两个设备第一次上电后,通信正常。

如果这时,触摸屏不断电,plc断电再启动后,两个设备就通信不上了。

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S7 200用的国产的一分二转接器那种?

网友B(2024-09-03):
这个问题  第一次碰到  我遇到是 本来通讯正常  一会就不正常了  换了一个驱动解决了  你怎么解决我很好奇  可以告诉我解决办法吗

网友C(2025-01-31):
把触摸屏也重新上电应该可以正常,正常情况下停电两个会同时断电,来电时会同时上电,不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