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伺服AL004报错

楼主(2024-07-11):
如上图,我的伺服(LXM23AU04M3X)是400W的,电机是200W的,带报闸。现在驱动不了报错AL004,电机不区配。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还是一定要换电机?

网友A:
一般情况下400W驱动器带200W电机是可以的,具体你要咨询厂家售后问问

网友B:
1、报错AL004通常与伺服驱动器和电机的功率不匹配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伺服驱动器的功率(400W)远大于电机的功率(200W),可能会导致驱动器在尝试驱动电机时产生不兼容或过载的情况,从而触发错误代码。

2、某些伺服驱动器可能允许用户通过软件或参数设置来调整其输出功率或工作模式,以适应不同功率的电机。但这种方法通常受到驱动器型号和固件版本的限制,需要查阅具体的用户手册或联系制造商以获取支持。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伺服驱动器都支持这种调整,且调整不当可能会导致驱动器或电机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