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怎么样才能和SOLIDWORKS 数据通

楼主(2024-07-13):
求助各位EPLAN大侠,

      我公司的电气工程师是用的EPLAN软件,机构工程师用的是solid works。这两者之间能否有些办法能把他连接起来。

网友A:
大侠会Eplan跟Solidworks对接?? 你找Eplan厂商还差不多

网友B(2024-08-15):
除了SQL 和图的格式 ERP 这些都在SQL数据库里都可以的,既然购买正版,那就使用你的售后服务的功能,那是你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