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使用电动阀门?都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楼主(2024-07-13):
在管道工程中,正确选用电动阀门是满足使用要求的保证条件之一。如果对所使用的电动阀门选择不当,不仅会影响使用,而且还会带来不良后果或严重的损 失,因此,在管道工程设计中应正确选用电动阀门。

电动阀门的工作环境

电动阀门除应注意管道参数外,尚应特别注意其工作的环境条件,因为电动阀门中的电动装置是一机电设备,其工作情况受其工作环境影响很大。 通常情况下,电动阀门所处工作环境有以下几种:

1、室内安装或有防护措施户外使用;

2、户外露天安装,有风、砂、雨露、阳光等侵蚀;

3、具有易燃、易爆气体或粉尘环境;

4、湿热带、干热带地区环境;

5、管道介质温度高达480℃以上;

6、环境温度低于-20℃以下;

7、易遭水淹或浸水中;

8、具有放射性物质(核电站及放射性物质试验装置)环境;

9、舰船上或船坞码头(有盐雾、霉菌、潮湿)的环境;

10、具有剧烈振动的场合;

11、易于发生火灾的场合;

对于上述环境中的电动阀门,其电动装置结构、材料和防护措施皆不同。因此,应依据上述工作环境选择相应的阀门电动装置。

电动阀门功能要求

根据工程控制要求,对电动阀门来讲,其控制功能是由电动装置来完成的。使用电动阀门的目的,就是对阀门的开、闭以及调节联动实现非人工的电气控制或计算机 控制。目前的电动装置使用已不只是为了节省人力了。由于不同厂家产品的功能和质量差异较大,因此,选择电动装置和选择所配阀门对工程同等重要。

电动阀门的电气控制

由于工业自动化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一方面对电动阀门的使用量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对电动阀门的控制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复杂。所以电动阀门在电气控制方 面的设计也在不断更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计算机的普及应用,新型的、多样的电气控制方式将不断地出现。对电动阀门总体控制方面的考虑,应注意选择电动 阀门的控制方式。例如,根据工程需要,是否使用集中控制方式,还是单台控制方式,是否与其他设备联动,程序控制还是应用计算机程序控制等等,其控制原理都 不一样。阀门电动装置厂家样本给出的仅是标准电气控制原理,因此使用部门应与电动装置生产厂进行技术交底,明确技术要求。 此外,在选择电动阀门时,应考虑是否附加购置电动阀门控制器。因为一般情况,控制器是需要单独购买的。多数情况下,采用单台控制时,是需要购买控制器的, 因为购买控制器比用户自行设计、制造要方便、便宜。当电气控制性能满足不了工程设计要求时,应向生产厂提出修改或重新设计。

 阀门电动装置是实现阀门程控、自控和遥控不可缺少的设备,其运动过程可由行程、转矩或轴向推力的大小来控制。由于阀门电动装置的工作特性和利用率取决于阀门的种类、装置工作规范及阀门在管线或设备上的位置,因此,正确选择阀门电动装置,对防止出现超负荷现象(工作转矩高于控制转矩)至关重要。通常,正确选择

阀门电动装置的依据如下:

操作力矩操作力矩是选择阀门电动装置的最主要参数,电动装置输出力矩应为阀门操作最大力矩的1.2~1.5倍。

操作推力阀门电动装置的主机结构有两种:一种是不配置推力盘,直接输出力矩;另一种是配置推力盘,输出力矩通过推力盘中的阀杆螺母转换为输出推力。

输出轴转动圈数阀门电动装置输出轴转动圈数的多少与阀门的公称通径、阀杆螺距、螺纹头数有关,要按M=H/ZS计算(M为电动装置应满足的总转动圈数,H为阀门开启高度,S为阀杆传动螺纹螺距,Z为阀杆螺纹头数)。

阀杆直径对多回转类明杆阀门,如果电动装置允许通过的最大阀杆直径不能通过所配阀门的阀杆,便不能组装成电动阀门。因此,电动装置空心输出轴的内径必须大于明杆阀门的阀杆外径。对部分回转阀门以及多回转阀门中的暗杆阀门,虽不用考虑阀杆直径的通过问题,但在选配时亦应充分考虑阀杆直径与键槽的尺寸,使组装后能正常工作。

输出转速阀门的启闭速度若过快,易产生水击现象。因此,应根据不同使用条件,选择恰当的启闭速度。

阀门电动装置有其特殊要求,即必须能够限定转矩或轴向力。通常阀门电动装置采用限制转矩的连轴器。当电动装置规格确定之后,其控制转矩也就确定了。一般在预先确定的时间内运行,电机不会超负荷。但如出现下列情况便可能导致超负荷:一是电源电压低,得不到所需的转矩,使电机停止转动;二是错误地调定转矩限制机构,使其大于停止的转矩,造成连续产生过大转矩,使电机停止转动;三是断续使用,产生的热量积蓄,超过了电机的允许温升值;四是因某种原因转矩限制机构电路发生故障,使转矩过大;五是使用环境温度过高,相对使电机热容量下降。

过去对电机进行保护的办法是使用熔断器、过流继电器、热继电器、恒温器等,但这些办法各有利弊。对电动装置这种变负荷设备,绝对可靠的保护办法是没有的。因此,必须采取各种组合方式,归纳起来有两种:一是对电机输入电流的增减进行判断;二是对电机本身发热情况进行判断。这两种方式,无论那种都要考虑电机热容量给定的时间余量。

通常,过负荷的基本保护方法是:对电机连续运转或点动操作的过负荷保护,采用恒温器;对电机堵转的保护,采用热继电器;对短路事故,采用熔断器或过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