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PLC,想找一些有难度的题目

楼主(2024-07-15):
各位大佬。小弟初学PLC,现在到了一定的瓶颈。现在可以做出各种通过加减法,定时器,计数器,比较做出的题目如:各种小车移动、自动售货机、停车场、水库用水、红绿灯、洗衣机。恳求各位大佬给一些难度适中的题目。

网友A:
模拟量加开关量适合初学项目练手,比如窖温度控制,恒压供水、液压站压力控制等

  • 洛程楼主

网友B:
你立出的项目,还可以深入扩展功能,最后还可以加上组态进行调试

  • 洛程楼主

网友C:
搞搞通信,运动控制

  • 洛程楼主

网友D:
通讯 和运动控制是值得学习的

  • 洛程楼主

网友E:
搞搞通信,运动控制

网友F:
就做个恒压供水就差不多你搞很久了,要求:

1.出水压力4--20mA模拟量直接到PLC。压力传感器量程可设置。

2.PLC通过MODBUS通讯控制变频器,并且采集变频器输出频率、电流、电压等参数。

3.三泵轮切,故障泵自动切除并替补,任意泵可随时投入切除。

4.水泵手动--自动无扰动切换。

5.带时间锁,时间锁由PLC和HMI共同完成,有防时间数据修改功能,能通过授权码延长运行时间。

6.PID调节功能自己写。

7.所有参数在HMI上可调整。

8.系统需要有一定能力得自诊断功能,比如出水压力传感器突然坏了,不能出现压力失控运行。

9.水泵休眠功能自己写。

网友G:
最常见得物流分拣项目,或者是称重分拣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