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和ET200通讯

楼主(2024-07-15):
实在不会搞了  求助大侠

主站300,分站ET200,通过DP通讯,分站从3到11。现在的情况是6#站的DP头拨到ON   包括6#站前面的分站都正常,6#站的DP头拨到OFF,包括6#站后面正常,前面的分站BF灯无规律闪烁,有时候灯亮  有时候感觉刚要亮就灭   每次闪烁时间间隔也不一样,  我把6#站到7#站的DP线拆掉,重复前面步骤  ,结果一样, 6#站的DP头,ET200,都换了  7#站的也都换了   仍然一样。

有没有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那个on和off是终端电阻的开关吧,不是DP头的开关,这个你要搞清楚的。一般都是最后一个站才会拨这个开关为on。

DP线你还是规规矩矩的买人家的超六类网线,并且把屏蔽层接好,你前面几个站我怀疑就是屏蔽层没接,干扰引起的,有变频的场合这操作必须要有的。

网友B:
好 好夺朱要

网友C: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能是紫线总长度过长了,我当时是降低了波特率就好了

网友D:
DP就是有这些问题,要彻底解决就换成PROFINET。

网友E:
这个因素有点多,单凭大家的见解去处理很困难的,你的现场只有自己最清楚。干扰,总线长度,BUS好坏,DP接头,ET200从站的组态等等。一个个摸索的查呗。

网友F:
我建议你换一下6号和7号ET200的接口模块试试

网友G:
  1. 检查电缆是否有损坏,或者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

  2. 两个终端电阻是否正确拨码。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那个on和off是终端电阻的开关吧,不是DP头的开关,这个你要搞清楚的。一般都是最后一个站才会拨这个开关为on。DP线你还是规规矩矩的买人家的超六类网线,并且把屏蔽层接好,你前面几个站我怀疑就是屏蔽层...

赞成1楼

网友I:
你把故障日志发出来看看,dp终端电阻只有最后一个才需要拨到On,中间的都是off。

你可以用profitrace 测试下,看看如果中间有问题是可以查故障点,然后拔下来看看profibus电缆压接对不对。

网友J(2024-08-21):
1、降低传输速率;

2、增加中继;

3、更换通讯方式。

总有一种适合你。

网友K(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K: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