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停车场案例

楼主(2024-07-16):
求有关PLC停车场的相关完整程序,看看各位都是以什么思路去设计的,在下先在此感谢各位大佬的提点了

功能1:实现无人值守并监控进出管理

具体实现:检测到车辆,自动控制闸门抬起并记录车辆停放时间

功能2:车位管理实时监测

具体实现:未停放车辆的车位在显示器上与车位前亮绿灯,停放有车辆的车位在显示器上与车位前亮红灯,并在显示器上显示实时占用车位数与未使用的车位数

功能3:计费辅助

具体实现:跟具车辆停放的时间区间进行收费

此帖发自小程序

楼主:
1、比如如何检测到车辆?

方法1:以输入端口模块车辆(弊端,占用大量输入端口)

方法2:门口的传感器检测到车辆后,输入到PLC的信号为高电位

2、如何知道这个车辆应该交多少停车费

根据方法1:接收到这个输入端口后,就开始以这个输入端开始计时

根据方法2:车辆停到停车位上时,输出一个信号,以该信号还是计时

3、车费如何收取,PLC如何知道,并知道收取成功没有

网友A:
想要完整程序5毛钱是远远不够滴!模拟的话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

网友B:
这玩意儿不用PLC吧,传感器,主板,摄像头,web相对合适。

网友C:
这个用PLC做不太合适吧,PLC只能做执行控制,主要的业务逻辑应该在上位机上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