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监控后,显示不全

楼主(2024-07-16):
我的笔记本屏幕 16:10,分辨率2.8K,打开监控软件显示不正常,请问怎么设置分辨率

网友A:
电脑桌面,右键,显示,设置,,分辨率改一下

网友B:
你是要笔记本匹配项目显示,还是项目显示要正常显示到你现在的笔记本上呢?从电脑端和项目端两边都可以调整的!

网友C(2024-08-23):
你是不是Win11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