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人求助台达伺服A2报警处理

楼主(2024-07-16):
客户反馈,吹瓶机的右上下料轴驱动器报AL031,更换了左右的UVW线,故障还是一样在这台驱动器侧,怀疑是驱动器问题。把右边的驱动器换到左边来,就不报警了,我手动走了一下动作,没有报警!就认为是驱动器问题,我拿了一个新的过来,重新写程序后,没有报警,可以回原,走手动走了三次,没有报警。然后客户加温正常生产,走全自动,周第一个循环就报AL001,断电重新启动,换过的驱动器又和之前那个一样了,报AL031,驱动器刚通电不报。一走回原点动作就报,然后又拆了一个电机过来(带减速机),更换上去,还是一样报警。

网友A:
感觉不一定是硬件问题(线缆问题或者别的),就是你参数设置问题,比如伺服加减速时间,不行酒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