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博图关于FB块的使用

楼主(2024-07-16):
这两天第一次使用FB函数快接口的调用。请问各位大佬,在函数块中编写好程序,接口变量写好。然后多次调用到主程序OB块中,在OB块中再调一调变量,能实现函数块中程序的多次利用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将函数块调用到OB块中仿真,OB块通电了,函数块也通电了,但监控都显示错误FALSE)

网友A:
  1. OB块中是能多次调用同一个FB、FC块的,但是要注意输出端双线圈问题。

  2. OB块在调用FB、FC块时,使能端EN前面尽量不要插入条件,因为当条件中断后,输出端会保持当前状态,不会停止,容易出现事故。

  3. 你在OB1中监控时输出显示FALSE,是因为你FB1程序编写问题,建议将FB1中的TON输出用M点。

  4. 另外你的程序逻辑有点问题,(1)接口变量定义不完全,部分未定义,给人感觉是不带参的FB块。

  5. 给你一个我的案例

    (1)编写FB块,定义接口变量

    FB块程序

(2)OB调用FB块并赋值

  • 洛程楼主

    太感谢了,麻烦了

网友:
  • 洛程楼主

    感谢大佬,怎么用我懂了,不过有一个小问题,如果FB使能端前不能加条件,我该怎么样实现在合适的时候启动该函数块?

网友:
  • 洛程楼主

    感谢大佬,只是有一点不明白,如果不在使能端前面加条件,我该怎么控制块在合适的时候启动呢?

网友:
  • ranweixing

    回复 @洛程: 在OB中调用的FB块一直都处在被扫描执行中,相当于FB一直处于被调用状态,FB就相当于200PLC中的子程序。虽然一直被调用,但是FB里面的程序只要输入信号没有被触发(对应的地址)就不会有输出。

网友B:
首先,检查    Q0.0 Q0.1 是否存在双线圈问题,第二检查M1.0内部用已闭合,外部也有用到却是FALSE,   FB中输入输出接口直接定义内部变量就可以,通过外部在给接口赋值,你这样使用没有啥意义,而且容易出错

  • 洛程楼主

网友C:
可以试试2#电机看看是否正常。1号电机的背景DB重新建议一个,试试。

网友D:
私人泳池作为别墅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不仅可以给别墅业主带来良好的隐私性,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给别墅业主提供休闲娱乐,但在建造一个私人别墅泳池时需要考虑哪些方面呢?

网友E:
学习中,顶下,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F(2024-09-29):
下载需要积分,挣积分回复,努力!

网友G:
简单的回一个 I8317176040

网友H(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H: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I(2025-02-13):
M1.0是做啥的,M1.0是false,所以没输出啊。

再说,多重引用,FB2中调用FB1,电机2控制不需要DB3,你在FB2里面建立跟电机1控制一样的数据格式就行。

网友J:
0B块中是能多次调用同一个FB、FC块的,但是要注意输出端双线问题。OB块在调用FB、FC块时,使能端EN前面尽量不要插入条件,因为当条件中断后,输出端会保持当前状态,不会停止,容易出现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