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鼠标悬停在波形图上的曲线来自动显示相应点的坐标

楼主(2024-07-17):
步骤

  1. 创建事件结构

    • 打开LabVIEW,创建一个新的VI。

    • 在前面板上添加一个Waveform Graph控件。

    • 在后面板上添加一个While Loop和一个事件结构(Event Structure)。

    • 配置事件结构,选择Waveform Graph作为事件源,并选择Mouse Move事件。

  2. 获取鼠标位置

    • 在事件结构中,右键点击Waveform Graph,选择创建Invoke Node,然后选择Map Coordinates To XY方法。

    • 通过事件数据节点(Event Data Node)获取鼠标位置的坐标。

  3. 获取曲线上的点

    • 再次右键点击Waveform Graph,选择创建Invoke Node,然后选择Get Plot At Position方法。

  4. 显示坐标信息

    • 在前面板上添加一个字符串指示器(String Indicator)。

    • 为字符串指示器创建属性节点(Property Node),包括VisiblePositionValue属性。

    • 将事件数据节点中的坐标数据传递给Map Coordinates To XY的输入端。使用拆包函数(Unbundle Function)提取X和Y坐标值。

    • 将坐标值转换为字符串格式,使用Number To Fractional String函数。

    • 在鼠标悬停在曲线上的时候,显示字符串指示器。

具体步骤实现

  1. 前面板设计

    • 添加Waveform Graph控件和字符串指示器。

  2. 后面板设计

    • 在While Loop中添加事件结构。

    • 配置事件结构,选择Waveform Graph作为事件源,选择Mouse Move事件。

    • 创建Invoke Node,选择Map Coordinates To XYGet Plot At Position方法。

    • 创建字符串指示器的属性节点,包括VisiblePositionValue属性。

    • 将事件数据节点的坐标数据传递给Map Coordinates To XY

    • 使用拆包函数提取X和Y坐标值,并将其转换为字符串格式。

    • 在鼠标悬停在曲线上的时候,显示字符串指示器。

额外信息

  • 可以将上述功能编译为XControl,即使VI停止执行,用户仍然可以获取坐标信息。

  • 创建XControl时,将Waveform Graph和字符串指示器复制到Façade.vi前面板,并在块图中创建新的Mouse Move事件。

通过上述步骤,你可以在LabVIEW中实现鼠标悬停在波形图上时显示相应点的坐标。这样,即使VI停止运行,用户也能继续获取坐标信息。

参见链接Display the Coordinates When the Mouse Hovers over the Curve of the Graph - 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