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图突然没有一个网卡了

楼主(2024-07-17):
怎么突然没有一个网卡了?

双击显示/隐藏接口和下载PLC的话就冒弹窗闪退。

以下是报错弹窗,保存的信息为了方便上传所以后缀加了个pdf,你们下到后记得删掉".pdf"

网友A:
我感觉是软件安装的问题,建议重装或修复博途。也可以先用虚拟机测试一下。

网友B:
看看你是不是网卡被禁用了

网友C:
按理说 这么大的软件是不是有自动修复的功能

实际上呢 倒霉的是用户

各种各样的找问题 重新安装系统等等

但是人家是大公司 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D:
软件重开一下,或者电脑重启一下

网友E:
看看你网卡有没有正常,其次把电脑无线网络禁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