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大神东元伺服分频输出如何接入到FXPLC

楼主(2024-07-17):
请教各位大神东元伺服分频输出如何接入到FXPLC,我的理解是分频信号接入到PLC后,PLC用高速计数指令或速度指令进行计算,但监控显示数值与想像不一样,伺服设定一转是2000个脉冲输出,但PLC显示的数值很大,请大神解答,谢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如果是差分信号,要先转化为OC门(用光耦)再输入PLC

  • huangzhenlyg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准备买差分转换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