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LC可以报那些大赛项目

楼主(2024-07-18):
最近在报大赛,想问一下学PLC可以报那些大赛项目,或者那些方向。谢谢!

网友A:
大赛没指定PLC品牌的话 随便学一个都可以用,

网友B:
大赛吗,随便整一个就行,恒压供水,环境监测,灯控(交通灯控制程序最长见),电梯等这些都是最常见的学生项目,通过项目学习和应用PLC这是成长最快的方式,学校有条件就报上干,先不管有多复杂能不能拿奖,重在参与。

网友C:
推荐学习西门子

网友D:
西门子是模块化,三菱是全部化

网友E:
以前读书参加过"西门子杯",里面挺多项目的,可以看看想走什么方向去报名

网友F(2024-10-03):
参加过"西门子杯",里面挺多项目的

网友G:
必须西门子呀

网友H(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H: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I(2025-01-21):
如果说是学PLC的话,力荐西门子,工业大体方向基本都是西门子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