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合一式防晃电模块在晃电治理上的应用

楼主(2024-07-18):
1、晃电的危害以及晃电治理的必要性

晃电是一种随机的、非计划性的供电故障问题,一般是由雷击、大雾、短路、大负载起动等情况引起,当晃电发生时,伴随电网电压暂降,超过一定的暂降时间和暂降幅度会引起各类敏感设备报警或停机,敏感负载耐受的暂降时间和暂降幅度需要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而判断,参考的因素包括电压暂降的数学模型、电网负载的运行情况以及每次晃电的具体情况等,晃电造成的生产中断不仅会使产能下降,还会影响产品品质,造成高额的经济损失,影响企业效益。

基于以上晃电问题的客观危害,对于连续型生产企业比如石化、煤矿、生物医药、半导体制造和新能源等等来说,为了避免晃电问题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安全危害,需要采取响应的晃电治理措施,保证生产工艺连续和稳定,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款经济、便捷的二合一式的防晃电模块。

有些企业为了保证电机控制回路在晃电时不释放,会选用永磁式交流接触器,当电压暂降时,通过延时吸合,保证控制回路不释放,但这种方案弊端很多,首先永磁式交流接触器价格较高,不利于推广;其次,这种永磁交流接触器无法智能判断晃电、停车、设备故障等等不同的场景,正常停车时也会存在误延时的问题。然后,晃电时线路电压处于不稳定状态,此时接触器处于吸合状态,就会导致施加在电动机上的电压不稳,可能会因为电压低,造成电动机的烧毁,最后,当晃电结束,电压恢复正常时,大量电机此时转速已下降较多或趋于停止,此时如果同时再起,会对配电系统造成严重冲击。

2、治理方案配置

 DCM621KH 智能型电机防晃电装置融合了先进的电力电子、曲线拟合、以及同期起动技术,采用独特的检测方法和逻辑判断,实时检测电网电压及接触器运行状态。当晃电发生时装置由内部超级电容供电维持正常工作,晃电时间小于 500mS,装置通过内部接点输出维持电机控制回路工况;晃电时间大于 500mS 且接触器已释放,装置检测到电压恢复正常后,自动进入“同期再起”模式。

DCM621KH 的再起功能分为:欠压立即再起和欠压分批同期再起两种。可通过设定的再起延时时间来实现欠压立即再起或分批同期再起,安全快速起动电机并恢复工艺流程。DCM621KH 无需考虑电机容量,能够自动适配各类接触器和控制回路。允许晃电时间和再起延时时间均可通过旋转拨码开关设置,非常人性化,非常简单方便。

针对不同起动方式的电机,对应不同的具体型号,典型的接线方式和工作原理说明如下。

1)直接起动型

工作原理

当手动或远程起动电机后,KM 线圈由外部交流供电,KM 线圈得电后动作常开触点闭合,电源经KM 常开触点自保持。装置检测工作电源、接触器线圈电压以及控制回路电压高于有压定值时,开始充电,5S 充电结束后,进入防晃电待机模式。设备运行过程中装置检测到工作电源、接触器线圈电压以及控制回路电压均低于无压定值时,则判断发生晃电,此时装置内部超级电容自动投入,为防晃电电模块正常供电,系统开始计时,晃电时间小于 500mS,装置通过内部维持回路工况,晃电时间大于 500mS且接触器已释放,装置检测到控制电源电压恢复后,自动进入再起模式,可选择立即再起或延时同期再起两种模式,快速起动电机并恢复工艺流程。若装置检测到工作电源正常,接触器线圈电压以及控制回路电压低于无压定值时,则判断为手动停车,防晃电模块自动放电,防晃功能自动退出。

2)软起动型

工作原理

当手动或远程起动软起设备(通过 RUN 信号),待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时,启动过程结束,软起设备内部 K1 节点闭合,切换至旁路接触器完成起动过程,此时旁路接触器 KM 线圈由外部交流供电并保持。装置检测 K1 闭合时,开始充电,5S 充电结束后,进入防晃电待机模式。设备运行过程中装置检测到工作电源、接触器线圈电压低于无压定值时,则判断发生晃电,此时装置内部超级电容自动投入,为防晃电电模块正常供电,系统开始计时,在设定的最长晃电时间内,如果系统自动恢复了供电,经延时装置 RT 出口闭合自动再起软起动设备,待 K1 闭合时完成再起动过程。起动完成后,若装置检测到工作电源正常,接触器线圈低于无压定值,则判断为手动停车,防晃电模块自动放电,防晃功能自动退出。

2)变频起动型

工作原理

正常工作时,当手动或远程起动变频器后,KA 线圈由外部交流供电,KA 线圈得电后动作 KA 常开触点闭合,电源经 KA 常开触点自保持,另一组 KA 常闭触点断开,KA 常开触点闭合起动变频器。装置检测工作电源、KA 线圈电压以及控制回路电压高于有压定值时,开始充电,5S 充电结束后,进入防晃电待机模式。设备运行过程中装置检测到工作电源、KA 线圈电压以及控制回路电压低于无压定值时,则判断发生晃电,此时装置内部超级电容自动投入,为防晃电电模块正常供电,系统开始计时,在设定的最长晃电时间内,如果系统自动恢复了供电,装置 RE 出口闭合复位变频器故障信号,经延时装置 RS 出口闭合自动再起 KA,由 KA 起动变频器,恢复晃电前的正常工况。若装置检测到工作电源正常,接触器线圈电压以及控制回路电压低于无压定值时,则判断为手动停车,防晃电功能自动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