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串口FINS CS_CJ系列协议全面解析

楼主(2024-07-18):
1 驱动简介

欧姆龙FINS CS/CJ系列PLCCS1CJ2等)使用串口通讯,外部设备可通过此口采集与PLC进行数据交互。网关使用FINS CS/CJ系列驱动按照下述过程操作即可实现网关与PLC直接通讯(欧姆龙FINS协议)

本文以FINS CS1进行介绍,CJ系列配置方法基本相同。

默认串口参数9600/7//2

串口号:默认为0,可在PLC程序中修改串口参数,PLC中,此参数叫做单元号

硬件接线

    1)采用RS232方式与PLCRS232通讯口通讯:

    2)采用RS485方式与PLC的RS485通讯口通讯:

注:通讯扩展板及部分型号的PLC引脚定义与此有所不同,具体请查看相应手册确认接线方式,并参照其说明进行接线。

2 网关通讯口配置

以下以RS232通讯为例,RS485配置方式基本相同。

RS232通讯口配置路径:【②:网关驱动管理】→【通讯口配置】→【RS232配置】。在弹出窗口中填写RS232配置,此处参数需要和PLC保持一致

 修改PLC通讯参数的具体方法见附录2(欧姆龙PLC串口通讯参数配置)。

3 网关驱动配置

网关配置驱动路径:【②:网关驱动管理】→【+新增】。在弹出界面中填写驱动信息:

【通讯口】:选择RS232此处可选LAN/RS232/RS485

【驱动名称】:用于区分不同型号的驱动,例如“欧姆龙CS1”。

【品牌】【型号】:分别选择欧姆龙、FINS CS/CJ系列

【设备地址】PLC设备地址,可设定范围031,默认值为0

【最小采集时间】:是网关采集设备数据的时间间隔,单位为ms,默认是1000ms(1),根据采集数据量的大小,设置值可适当调整。

【通讯等待时间】:网关接收通讯数据等待时间,默认1000ms设置太小可能导致通讯不上(建议大于1秒)。

【分块采集方式】:一般不用修改,默认即可。0按最大长度分块:采集分块按最大块长处理,对地址不连续但地址相近的多个连续地址合并一次性读取,而不是多次读取,提升采集的效率。1按连续地址分块:采集分块按地址连续性处理,对地址不连续的地址分多次读取。该项多用于仪表类通讯。

例如:有寄存器地址分别为1~5、7、9~12的数据需采集,如果选择“0-按最大长度分块”,则两块可优化为地址1~12的数据打包1次完成采集;如果选择“1-按连续地址分块”,则需要采集3次。

4 网关变量配置

变量设置路径::变量管理】→【+添加变量】,填写变量信息:

变量介绍:

【变量图片】:在列表展示时显示的变量图片(一般不用)。

【仪表、PLC】:选择已创建的驱动名称(如上述创建的“欧姆龙CV500”驱动)

【变量名称】:自定义即可(如“温度1”),注意变量名称不允许重复

【标识(key)】:可用于脚本编程、中间变量计算等功能,详细说明点击【?】帮助(不常用)。

【单位】:此单位会出现在历史数据、曲线的图例中,自定义填写。

【寄存器类型】:填写对应PLC的寄存器类型平台支持的寄存器类型:CIO/DM/AR/TS/CS

【寄存器地址】:地址填写时不带寄存区标志符,与实际寄存器地址一致。具体下图平台地址填写举例”。

【数据类型】: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即可。

【小数位数】:对于数值型的变量确定显示的小数位数,根据需求填写。

【死区设置】:默认即可。根据需要填写即可。详细说明点击【?】帮助。

【状态列表】:一般不用。可将数值直接与文本映射。如值为“10”,映射字段为“设备故障”,则当采集到变量的值为“10”时,会直接在设备监控和历史报表中显示“设备故障”。

公式】:一般用于数据的工程换算和数据处理详细说明点击【?】帮助。

【读写方式】:可选择 “只读”和“读写”两种方式。

注:“寄存器类型”、“寄存器地址”、“数据类型”、“读写方式”的设置规则见附录1(寄存器地址范围表)

平台地址填写举例:

PLC变量地址

EMCP平台变量填写指导

寄存器

变量举例

寄存器类型

寄存器地址

数据类型

Y

Y1

Y输出寄存器

Bit位

X

X10

X输入寄存器

Bit位

D

D15

D数据寄存器

16位整形

D100/D101

32位整形

M区

M10

M位寄存器

Bit位

5 数据调试

添加完成后,【变量管理】如下图所示,此时可以点击【数据测试】按钮检查变量能否采集到数据,或者数据是否正确。

6 常见错误代码

点击【数据调试】按钮,如有异常,会上报数据异常代码,点击该异常码可直接查看解释说明。

下表为常见错误码说明及处理建议。

错误码

说明

处理建议

下位设备通讯故障

1、检查网关和PLC的接线

2、检查通讯口参数配置

3、检查硬件本身存在的问题

响应超时

变量不存在

1、 检查变量地址

2、 检查PLC地址表

变量地址为空或格式错误,数据校验错误

1、检查通讯参数

2、检查变量地址

3、排查干扰

变量只读,不可以写入

读取的数据不完整

1、 排查干扰

2、 适当调整采集周期和通讯等待时间

查看更多错误码信息请查看如下链接:

通用异常码列表:https://exceptioncode.yuque.com/staff-vemkg5/sy2uv2/tx8pup

欧姆龙异常码列表:https://exceptioncode.yuque.com/staff-vemkg5/sy2uv2/iw4oyt

欧姆龙扩展异常码列表:https://exceptioncode.yuque.com/staff-vemkg5/sy2uv2/clg22x

附录1  寄存器地址范围表

欧姆龙系列PLC

寄存器类型

CS/CJ系列

CV系列

读写方式

地址范围

读写方式

地址范围

CIO

读写

0-6143

读写

0-2555

WR

读写

0-511

不支持

DM

读写

0-32767

不支持位读写

0-32767

HR

读写

0-511

不支持

AR

0-477只读

448-959读写

0-959

0-477只读

448-959读写

0-959

TK

只读

0-31

不支持

TS

读写

0-4095

读写

0-2047

CS

读写

0-4095

读写

0-2047

TIM

读写

0-4095

读写

0-2047

CNT

读写

0-4095

读写

0-2047

IR

读写

0-15

不支持

DR

读写

0-15

读写

0-2

CIO/WR/DR/HR/AR寄存器支持Bit位(X.0-X.15)、16位、32位、浮点型;

TK/TS/CS寄存器仅支持Bit位;

TIM/CNT/IR/DR寄存器支持16位、32位、浮点型。

更多参数信息请参考欧姆龙官方文档。

附录2  欧姆龙PLC串口通讯参数设置

PLC自带的HostLink口或RS232扩展板一般可以通过编程软件CX-Programmer设置串口的通讯参数及通讯方式,此时一定要将通信模式设置为“Host Link”模式。

单元号(即PLC地址)默认值0,可设置0-31。如下图:

附录3  欧姆龙PLC串口通讯参数测试

对于已经完成通讯参数设置的PLC,可通过欧姆龙CX-Programmer编程软件以“SYSMAC WAY”方式是否能正常在线工作,测试设置是否正确。

运行CX-Programmer,打开工程,在修改变更PLC窗口中,将连接的网络类型设置为 “SYSMAC WAY”,如下图:

然后点击网络类型右边“设定(e)”按钮,在弹出的“网络设置[SYSMAC WAY]”窗口中,将网络页面的“HostLink”单元号和驱动页面的串口通讯参数设置为PLC对应的设定值。如下图所示:

完成设定后,执行菜单“PLC”→“在线工作”,如果能正常工作,则说明通讯参数设置正确,并可以正常通讯;如果提示 “无法连接PLC”,则检查并确认通讯参数设置及网络设置的参数是否正确。在确保CX-Programmer能以“SYSMAC WAY”方式正常在线工作后,再使用MCGS进行测试。

网友A:
TAISAW钛硕TST嘉硕晶体晶振滤波器双工器天线等产品推广

关于嘉硕

台湾嘉硕科技成立于 1997 年 11 月,主力产品为表面声波 (SAW) 元件 (主要包含射频表面声波滤波器、中频表面声波滤波器及表面声波共振器等)、 体波 (BAW) 石英元件 (主要包含石英振荡晶体、石英滤波器、石英振荡器、压控石英振荡器、石英压控/温度补偿振荡器等) 及其相关模组, 应用领域涵盖卫星数位广播、行动电话及基地台、无线区域网路、卫星定位、无线蓝芽、车用遥控器、胎压感测器等3C商品。

台湾嘉硕科技之经营团队涵盖摩托罗拉通讯零件部门及国内知名相关科技产业,具备丰富通讯零件设计与实务经验, 创业伙伴有感于国内频率元件之需求过度仰赖进口而缺乏自主性,造成通讯产业主要零组件掌握在国外厂商之窘境, 长期竞争力因而受限,因而创立以提供中、高频表面声波频率元件之台湾嘉硕科技,并于 2001 年 6 月增加销售体波石英元件相关产品, 于2009年投资 TFE (Wu-Xi), 增加 OCXO 产品线,落实通讯产品之完整解决方案, 期望成为客户最佳频率元件之伙伴。

About TST

Founded in 1997, TST's goal is to become the leading manufacturing, design and service provider for high performance communication components. The former Motorola employees who founded TST applied their extensive experiences in related device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processing development to realize these goals. TST is now recognized as the leading SAW (surface acoustic wave) device supplier in Taiwan, as well as the key OEM/ODM supplier of SAW device in the world.

While firmly committed to its core strength in the manufacturing and design of the SAW devices, since early 2001 TST has expanded the span of its products and operations to cover BAW (Bulk Acoustic Wave) devices and modules (Xtal, XO, VCO, VCTCXO… etc). The strategy has proven to be a successful one. With the help of its outstanding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team, TST is now being recognized and earned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value-added overall solution provider of communication components to its partners.

In anticipating the continuous and unprecedented growth of the communication segment in Asia, in 2003, TST is setting up its new facilities in Eastern China to better serve its customers' in the region with a full span of communication components, devices and modules.

产品系列有:SAW Oscillators Crystal Resonators Crystal filter Crystal Oscillators VCTCXO OCXO HiQ SAW HiQ Xtal Temperature Sensing Crystal LTCC filter Dielectric ceramic filter Antenna Dual SAW RF SAW IF SAW SAW Resonators SAW Duplexer

电话075582574660,8254200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