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脚本写动态密码

楼主(2024-07-22):
求助用昆仑通泰触摸屏,怎么用脚本编写动态密码。

网友A:
新款软件支持动态密码的啊,  还满足了要求吗?

网友B:
动态授权  定时锁机

网友C:
数字函数里面有个可以生成随机数的函数,然后再用静默修改用户密码函数放到循环策略里

网友D(2025-05-07):
如果想同一个程序同时对一批屏有效,并且每个屏生成的动态密码都不一样,可以尝试用屏的序列号,时间,用内部的函数读取然后写脚本对比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