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方式称重模块

楼主(2024-07-22):
大连德嘉称重模块主要功能是通过 Profinet 将质量数据传到西门子S7- 1500/300PN/1200/200SMART上 ,作为Profinet IO使用。

现在以太网方式在工控行业占据庞大的市场占据市场的23%,EtherCAT占比为18%。

采用以太网通讯作为一种基带局域网技术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其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以太网的技术成本相对较低,使得它在各种应用场景中都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以太网是一种开放式的标准协议,可以在不同的厂商生产的设备之间实现互操作性,这大大降低了设备和网络的集成成本。

以太网的设计使得它易于使用和管理无论是家庭、企业还是组织,都可以轻松地部署和使用以太网。

可以根据需要轻松地扩展网络规模,满足不断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

10-15年内基本不会过时,还会是主流通讯方式,对于后期维护也会更简单方便。

也支持ModbusTCP和S7-300TCP协议,上位机或者PLC可直接使用ModbusTCP和S7-300TCP协议读取其数据。

网友A:
不错,不错

  • 大连德嘉工控楼主

    感谢您的支持 更多好物欢迎您浏览官网http://www.dl-winbest.com

楼主:
以前的西门子老200系列PLC是有称重模块的,而现如今Smart 200是没有称重模块的,57-300/57-1500也没有称重模块。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应用需求呢?大连德嘉最近推出了一款带有Profinet I0接口的称重模块,只要在编程软件中简单组态一下(Smart 200使用ET200 GSD文件、57-300/57-1500在博途中直接使用自带的ET200驱动)就能够与该模块相连,是一款无需任何编程可以被直接使用的称重模块。

另外它不仅具有Profinet10协议,同时还附加了ModbusTCP协议和WinCC使用的57-TCP协议,所以该模块还可以提供用户自己编程的ModbusTCP接口(我们还提供C#的源码程字供客户参考或在此基础上直接修改,降低编程难度),它也可以直连WinCC使用57以太网协议(我们也有WinCC的例子);它也可以直连组态王、力控(使用ModbusTCP协议我们提供相应的组态王例子);我们还有在电脑中运行的称重程序供用户直接使用

另外这款产品是双网口设计,这使得在网线连接中可以不断的连接其后的产品,使网络结构变为一条链状结构,而不是普遍使用的交换机到多个节点的星型结构,从而减少了网线的铺设长度和数量,是真正的Profnet线性网络,可以为客户节省布线费用(与Profbus的理念是一致的)。

楼主:
参数设置及应用

称重模块可以登录网页进行查看,具体操作方法:电脑IP 址设置成 192.168.1.xxx  (如 192.168. 1.100) ,浏览器地址栏里输入 192. 168.1.222  (回车)这里不支持更改IP,如需更改IP可通过STEP 7-MicroWIN SMART查找CPU功能来修改IP。

楼主:
称重模块出厂提供:

称重模块应用程序(附带C#源码)

秤参数设置软件

1下载称重模块应用程序,点击自动获取 IP 地址,如:192.168.1.10

2点击“连接到称重模块”,此时通讯状态显示“通讯中…”,表明已经连接成功。

这时就可正常使用了,根据实际情况,可通过“去皮”等操作实现称重目的。

3)下载秤参数设置软件,点击自动获取 IP 地址,如:192.168.1.10

4)点击“连接到称重模块”,此时通讯状态显示“通讯中…”,表明已经连接成功。

可通过“空秤标定”、“砝码标定”等对秤的参数进行设置

楼主:
称重模块 TIA Portal 配置说明

 配置PROFINET主站

(1) 双击工程视图界面的“设备与网络”,进入“网络视图”界面,如下图:

“硬件目录”中选择“控制器”->SIMATIC S7- 1200->CPU->CPU 1214C AC/ DC/ Rly->6ES7 214- 1BG40-0XB0

 双击 S7- 1200  的网口图标,进入下图界面配置 PLC  参数,在“以太网地址”界面, 单击“添加新子网”,选择“PN/ IE_1(也可以不添加,到后面添加完 ET200SP 模块后直 拖线连接 ET200SP  PLC 的网口)

(4) 单击“网络视图”,可以看到 PLC 1 已经添加 PN/IE_1 子网络,如下图所示:

网友B:
蹲个后续。支持一下。

  • 大连德嘉工控楼主

    它不仅具有Profinet IO协议,同时还附加了ModbusTCP协议和WinCC使用的S7-TCP协议,所以该模块还可以提供用户自己编程的ModbusTCP接口(我们还提供C# 的源码程序供客户参考或在此基础上直接修改,降低编程难度),它也可以直连WinCC使用S7以太网协议(我们也有WinCC的例子);它也可以直连组态王、力控(使用ModbusTCP协议,我们提供相应的组态王例子);我们还有在电脑中运行的称重程序供用户直接使用。        另外这款产品是双网口设计,这使得在网线连接中可以不断的连接其后的产品,使网络结构变为一条链状结构,而不是普遍使用的交换机到多个节点的星型结构,从而减少了网线的铺设长度和数量,是真正的Profinet线性网络,可以为客户节省布线费用(与Profibus的理念是一致的)。

楼主:
配置PROFINET设备

(1) 在网络视图界面的“硬件目录”中,单击“分布式 IO->ET200SP->“接口模块” ->   PROFINET->IM 155-6 PN ST->6ES7 155-6AU00-0BN0”,最后双击或者拖动“6ES7    155-6AU00-0BN0”图标将 IM 155-6 PN ST 添加到工程中,如下图所示:

(2) 拖动连接分配网络到 PLC_1

(3) 分配设备名称,选中绿色网线,右键单击弹出对话框,点击“分配设备名称”。

(4) 接下来选择 PROFINET 设备名称,点击“更新列表”,查找 Profinet 设备后点击“分配名称”默认Profinet设备名称为“et200sp.dev1”

(5) PROFINET 设备参数配置,可以自定义修改设备名称,IP 地址 (IP 地址需要改为和 PROFINET 主站设备同一网段) ,以及子网配置如下

楼主:
配置PROFINET 模块参数

(1)  “网络视图”中双击 IM 155-6 PN ST 图标,进入 IM 155-6 PN ST  “设备视图”界面, 组态模块 IO ,双击(或直接拖动)右侧选中的AI 4xU/I 2-wire ST模块即可,订货号任意选择。

(2) 将上文模块都按照上述方式组态好,如下图:

注意:组态好对应模块后必须要加服务器模块!

(3) 称重模块实际对应的映射地址如下图所示:

(4) 将硬件组态下载到 PLC 中,转至在线

(5)在线监控地址表,其中ID0代表称重传感器实际重量值

楼主:
300PLC可通过PN-IO方式读取称重模块数据
1、硬件配置,使用STEP7自带的GSD文件,添加PN-IO,将CPU315-2 PN/DP配置成PROFINET主站,然后添加PROFINET从站,在硬件目录里选择“PROFINET IO”—“I/O”—“ET200SP”—“IM155-6PN ST V3.3”
2、在“IM155-6PN ST V3.3”下添加“AI4xU/I ST v1.0”,最后在添加一个服务器模块,然后配置下PROFINET名称

楼主:
连接组态王测试

这里提供组态王的原程序,供用户参考,版本为组态王6.55点击下载

1)新建工程并打开工程。

2)点击“COM1”,选择“新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莫迪康“ModbusTCP----TCP”, 点击“下一页”。

3定义设备的逻辑名称,如weight” ,点击“下一页

4设备配置向导,默认即可。

5输入接口模块 IP  地址“192.168.1.10 1/50”

6然后点击“下一页”,后面说有参数默认即可

7新建测试变量,如下

(8)建立画面,演示使用表达式和命令语言连接

切换到“View”,转至运行系统,如下:

楼主(2024-09-19):
       最近推出了一款带有Profinet IO接口的称重模块,只要在编程软件中简单组态一下(Smart 200使用ET200 GSD文件、S7-300/S7-1500在博途中直接使用自带的ET200驱动)就能够与该模块相连,是一款无需任何编程可以被直接使用的称重模块。

       另外它不仅具有Profinet IO协议,同时还附加了ModbusTCP协议和WinCC使用的S7-TCP协议,所以该模块还可以提供用户自己编程的ModbusTCP接口(我们还提供C# 的源码程序供客户参考或在此基础上直接修改,降低编程难度),它也可以直连WinCC使用S7以太网协议(我们也有WinCC的例子);它也可以直连组态王、力控(使用ModbusTCP协议,我们提供相应的组态王例子);我们还有在电脑中运行的称重程序供用户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