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DVP32ES200RE与FANUC机器人EtherNetIP.通讯

楼主(2024-07-23):
有用过台达PLC与FANUC机器人EIP通讯的吗,求指点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通用步骤,供参考:

台达PLC(DVP32ES200RE)与FANUC机器人通过EtherNet/IP协议进行通讯时,需要确保两者之间的硬件和软件配置正确无误,以实现高效、稳定的数据传输和控制。以下是根据相关知识和经验,对两者通讯步骤的详细阐述:

一、硬件准备与检查

  1. 确认设备型号与接口

    • 确保台达PLC(DVP32ES200RE)和FANUC机器人均支持EtherNet/IP通讯协议。

    • 检查PLC和机器人是否配备了以太网接口(Ethernet port),并确保接口无损坏。

  2. 网络连接

    • 使用以太网线缆将PLC和FANUC机器人连接到同一个局域网(LAN)中。

    • 确保网络设置(如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在两者之间正确配置,以保证网络连通性。

二、软件配置

1. PLC端配置

  1. 新建项目与设备添加

    • 在PLC的编程软件中新建项目,并添加DVP32ES200RE作为目标设备。

    • 配置PLC的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网络参数,以确保与FANUC机器人通讯的网络环境一致。

  2. 通讯参数设置

    • 在PLC编程软件中,设置与FANUC机器人通讯的EtherNet/IP相关参数,如端口号、数据包大小等。

    • 配置PLC的输入/输出(I/O)映射,以匹配FANUC机器人的数据点。

  3. 编程与调试

    • 编写PLC程序,实现与FANUC机器人的数据交换和控制指令发送。

    • 进行程序调试,确保PLC能够正确发送和接收数据。

2. FANUC机器人端配置

  1. 安装EtherNet/IP适配器

    • 如果FANUC机器人未预装EtherNet/IP适配器,需要联系FANUC或其授权服务商进行安装。

  2. 设置IP地址与通讯参数

    • 在FANUC机器人的示教器上,通过菜单设置进入EtherNet/IP相关配置界面。

    • 设置机器人的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网络参数,确保与PLC的通讯网络保持一致。

    • 配置机器人的输入/输出(I/O)映射,以匹配PLC的数据点。

  3. 通讯测试

    • 在FANUC机器人的示教器上,进行手动或自动模式下的通讯测试。

    • 监控PLC与机器人之间的数据交换情况,确保通讯正常。

三、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案

  1. 网络连通性问题

    • 检查网线连接是否牢固,接口是否损坏。

    • 使用网络测试工具(如ping命令)检查PLC和FANUC机器人之间的网络连通性。

  2. IP地址冲突

    • 确保PLC和FANUC机器人的IP地址在同一子网内且不重复。

    • 如果发现IP地址冲突,需要修改其中一个设备的IP地址。

  3. 通讯协议不兼容

    • 确认PLC和FANUC机器人均支持EtherNet/IP通讯协议。

    • 如果发现协议不兼容问题,需要联系设备制造商获取支持或寻求替代方案。

网友B:
台达的PLC是ModbusTCP协议,FANUC的PMC是支持以太网通讯的;

采用 IGT-DSER智能网关,PLC内不用组态编程,如下图:

详细的案例和手册:https://www.aihe-tech.com/col.jsp?id=109

网友C(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C: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