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xa 设置IP

楼主(2024-07-23):
ABB SettingPrimaryCPU_IP and flash firmware

  1. 设置主控制器IP 注:如只更换冗余控制器中的一个,则不需要进行设置,被更换的控制器会利用从TK851线缆同步IP设置参数(即控制器备件需将固件版本刷成所需版本,不用配置IP)。

    1. 启动配置IP软件

    2. 选择与主控制器连接的串口,配置波特率等通讯参数。

    3. 用串口线(TK212)从电脑串口连接到控制器的COM4端口,连接应确保牢固可靠,IP组态过程中严禁电缆断开。

    4. 连接主控制器,在软件点击完connect后在主控制器(如冗余则备用控制器需断电)按INIT按钮3秒至R灯闪烁

    5. 连接成功读取到cpu ip

    6.  设置控制器 ip,切换到Advance Mode模式设置控制器IP,完成后点击Store.

    7. 设置冗余控制器的备用控制器IP,选择Setting->set bacukup cpu ip

    8. 勾选 autorestart

    9. 点击存储 store  到此步IP地址设置完成

网友A:
帖子不错,加精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