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可以读取触摸屏的历史数据吗

楼主(2024-07-24):
触摸屏里设置的变量可以用电脑读取,但触摸屏里的历史数据为什么无法读取

网友A:
要保存了历史数据才能读取到历史数据

网友B:
是滴,存了才有的读

网友C(2024-08-30):
你要先勾选保存历史数据,然后导出来就可以在电脑上看了,是excel表格形式的

网友D(2025-01-31):
理论上可以,但要写对应的脚本

网友E(2025-10-30):
先用触摸屏存储对应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