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与台达PLC通讯不上,不知道哪里设置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24-07-24):
MCGS与台达PLC通讯不上,不知道哪里设置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把数据位改成8,把校验方式改为无校验,通信端口改成502 试试

网友B:
触摸屏1口是232  2口是485

你的3口是什么呢

K,S

网友:
这个COM口不对吧

楼主:
触摸屏型号MCGS TPC7022NI-4G,PLC型号DVP12SA2微信图片_20240727163342.png

PLC的COM1口(圆形的8针口),屏选择COM1口连接HMI的9针DB头的还是连接不上。通讯线是艾莫讯的

网友B:
plc的串口编程电缆

很容易连接的 232

  • 高邮容大楼主

    plc的串口编程电缆也试过,通讯不上,我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C:
image.png使用默认的通讯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