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样在威纶通触摸屏上修改FX3U定时器的时间啊

楼主(2024-07-26):
在触摸屏上的数值框中设定一个时间,修改FX3U程序里面的一个计时器T1的时间,这个怎么弄,有大佬指教一下吗

网友A:
三菱上面 T0 D200 ,D200给到触摸屏,然后修改D200的值就行

网友B:
正常定时是T1  K100

把K100 换成数据区  D201  之类的地址

大部分触摸屏可以设置成1位小数的

默认掉电保持的

网友C:
绑定对应数据寄存器D就好了。

网友D:
OUT T1  K100

改成 OUT T1 D100  D100在触摸屏里面可以输入,精确到秒 触摸屏里面带一位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