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沙子的阀门哪家比较好

楼主(2024-07-29):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目前我们是做涂料行业的,管道走的河沙,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沙子就把管道磨损了

同时阀门要求也高,也不知道选择什么阀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要介质好的阀门才行,当然价格也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介质好的阀门才行,当然价格也会高一些

有什么品牌推荐吗

  • 恨好

网友C:
不懂,忙猜应该得是陶瓷阀芯才能扛得住沙子的短时间磨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忙猜应该得是陶瓷阀芯才能扛得住沙子的短时间磨损吧?

陶瓷也不行,成本高,寿命和成本不是性价比差

网友D:
做闸板门 用闸刀 气缸推

网友E:
好像有一种耐磨材料叫 氮化硅,可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有一种耐磨材料叫 氮化硅,可以找一下。

我们看看,就是不知道价格怎么样,是管道形式的吗

网友F:
楼主是想问题管道还是阀门哦?

涂料行业中使用管道运输河沙的情况,耐磨矿浆闸阀因其出色的耐磨性、可靠的密封性能和自动清洗功能,成为最耐用的阀门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想问题管道还是阀门哦?涂料行业中使用管道运输河沙的情况,耐磨矿浆闸阀因其出色的耐磨性、可靠的密封性能和自动清洗功能,成为最耐用的阀门选择。...

阀门管道都想问

网友G:
首先考虑耐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