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白分不清差分脉冲和集电极脉输出。

楼主(2024-07-29):
如上图,本人正在学三菱FX3U, 现在学到脉冲这里了,三菱3U能支持差分脉冲输出吗? 我在网上搜的这个图片上说可以支持差分脉冲输出。那两路脉冲输出是使哪个指令啊?

网友A:
三菱FX3U系列PLC本身并不直接支持差分脉冲输出,但可以通过外部转换、定制开发或通信控制等方式来实现类似的功能。

网友B:
脉冲指令都是一样的,只是接线方式不一样。需要PLC嘛?我们专门研制生产PLC的,兼容3U,有一体机,适合你这样初学者。屏+PLC,模拟量,数字量,高速脉冲,高速计数都有。

网友C:
买个转换器就可以实现转换

网友D:
差分脉冲一般是5V的,集电极脉冲一般是24V的,它们的脉冲类型也不一样,差分脉冲没有公共端,一个脉冲输出口就有两根线,而集电极脉冲是一根线还有公共端。

  • 剑走偏风楼主

网友E(2024-12-01):
买集电极转差分,就行

网友F:
你这又不是3U,是国产的仿货

网友G:
引用楼上:脉冲指令都是一样的,只是接线方式不一样。需要PLC嘛?我们专门研制生产PLC的,兼容3U,有一体机,适合你这样初学者。屏+PLC,模拟量,数字量,高速脉冲,高速计数都有。

网友H:
差分可以输出几M赫兹的频率,

集电极最大也就几百K赫兹的频率

网友I:
国产的3U,有支持差分的,网上可以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