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断功能使用问题

楼主(2024-07-29):
场景:原设备是一台半自动拧螺丝设备,现要求增加一台振动盘螺母计数功能设备,而且需要做计数出错报警功能,即某种产品需要拧8颗螺丝,振动盘自动出料8颗。

配置:半自动拧螺丝的用的是中达优控一体机,加装的振动盘配一个驱动器,本体自输出24V,带复位,计数功能

振动盘出料口有个光纤传感器用来计数。

有两个24V电源,一个是开关电源供给中达优控一体机使用,另外是振动盘本身的24V,供给光纤传感器和复位,计数。当时想法是将两个不同的电源的0V并一起,这样就可以将计数信号点接入一体机多余的输入点,用来与设定的螺母颗粒数做对比,查阅网上资料,大部分说可以将不同的24V的0V短接一起,结果把原有设备的程序不正常,有的说是原有设备线路有问题,有的说不可以这样接。抛弃短接0V的想法,就用中继将需要的信号转换出来,结果是有时候振动盘计数是正确的,出的螺母数量也是对的,就是中达一体机那里计数就会少一颗(使用的自加1功能),然后报计数故障,当时想的是扫描周期问题,改用了中断功能,信号还是从中断功能那里转换过来,结果计数更加不正常,感觉是接通了,拼了命的计数。试了高速计数功能还是不行,果断买了个便宜的PLC,使用振动盘本身的电源,这样就不用使用中继转换信号,再使用中断功能就正常了,不再误报计数异常。

但也没搞懂为啥中继转出信号就不行,计数的时候中继也能看到亮了8次,可实际计数已不止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