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那科机器人-高温报警

楼主(2024-07-30):
发现机器人出现这样 DCAL报警
经过咨询专业的厂家,当然厂家也是查询手册,发现是机器人高温报警。
那么问题来了,机器人是否需要穿上外套,
也就是机器人罩衣

网友A:
SRVO-043 DCAL 异常(群组:%d :%d)   [原因] 再生放电产生的能量过大。因此,所产生的能量不能作为热量完全释放。

[对策]  1. 如果轴频繁加速/减速或如果轴为垂直方向并产生大量的再生能量大时,出现该报警。在这种情况下,应 放宽使用条件。

2. 如果无法复位该报警,请参见控制装置维修说明书查找更多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VO-043 DCAL 异常(群组:%d 轴:%d)   [原因] 再生放电产生的能量过大。因此,所产生的能量不能作为热量完全释放。  [对策]  1. 如果轴频繁加速/减速或如果轴为垂直方向并产...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