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CL

楼主(2024-07-30):
ARRAY[0-15] 其中2个bit 或者以上为1, 输出一个报警信号,使用SCL ,我使用FOR循环 然后累加的方式,做出来不太好使 ,有明白的给与指导。。。。

网友A:
// 检查位数组中有多少个位为 1

FOR I := 0 TO 15 DO

    IF Array[I] THEN

        Count := Count + 1;

    END_IF;

END_FOR;

// 如果有 2 个或更多的位为 1,则触发报警

Alarm := (Count >= 2);

  • 北北sty楼主

网友B:
// 检查位数组中有多少个位为 1

FOR I := 0 TO 15 DO

    IF Array[I] THEN

        Count := Count + 1;

    END_IF;

END_FOR;

// 如果有 2 个或更多的位为 1,则触发报警

Alarm := (Count >= 2);

Count := 0;//加上这句,不然计数在扫描周期一直上涨

  • 北北sty楼主

网友C:
习惯把Count := 0;放最前面

  • 北北sty楼主

网友D:
   最笨的方法,用ARRAY[0-15] 绝对地址"DXD >2 AND DXD<>4 AND DXD<>8,16,32,64,128,256,......32768.",不用费心思,还没有bug。

  • 卖艺不卖萌

    程序不光为了完成功能,还得考虑维护。

网友:
  • 被风吹起的落叶

    回复 @卖艺不卖萌: 总共14个值,一眼看尽,不需要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