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816高速磁性角度编码器IC

楼主(2024-07-30):
MT6816高速磁性角度编码器IC是基于先进的各向异性磁阻(AMR)技术的高速高精度角度编码器芯片。该芯片内部集成了互成45°摆放的两对AMR惠斯通电桥组成的敏感元件以及高性能的专用信号处理电路。由于AMR器件在用作角度测量应用的时候工作于饱和区(饱和磁场为300高斯),实际工作时,芯片只对平行于芯片表面的磁场的方向变化做出响应,而与磁场强度无关。
所以MT6816可以根据x-y平面内的旋转磁场产生两路正弦信号,来计算磁场旋转角度。由于芯片只对平行于芯片表面的磁场的方向变化做出响应,MT6816在使用过程中,对于磁铁本身的加工误差以及磁铁和芯片的安装距离误差要求相对较低。
MT6816提供替代传统光电编码器的增量ABZ输出接口,增量输出最大分辨率为1024脉冲/圈或者是4096步/圈。还提供了替代霍尔的增量UVW信号,1~16对极可编程。MT6816提供了3线或4线SPI接口,供上位机或者MCU来读取芯片内部的14位绝对角度数值。同时单线输出的PWM也可提供分辨率为12位的绝对角度数据。

MT6816高速磁性角度编码器IC的特性和优势

■基于先进的AMR各向异性磁阻技术,0~360°*对角度位置检测;
■输出分辨率为14位的*对角度数据;
■支持*高转速25,000 RPM;
■角度输出的系统延时<2 us;
■-40~125℃ 温度范围内均可工作;
■可支持增量ABZ、增量UVW、PWM*对值和SPI总线输出;
■增量ABZ输出支持1~1024脉冲/圈,任意整数分辨率客户可编程;
■增量UVW输出支持1~16对极任意整数对极客户可编程;
■AECQ-100认证。

MT6816高速磁性角度编码器IC的应用

■  *对角度位置传感器;
■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
■  伺服电机控制;
■  闭环步进电机控制;
■  替代部分光电编码器应用。

本文来自艾毕胜电子http://www.abitions.com/productinfo/1489843.html

网友A(2024-11-08):
可以使用自动液氮泵系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