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300,西门子触摸屏MP277 10寸,关于触摸屏历史数据

楼主(2024-07-31):
在MP277 10寸屏上面做一个历史数据记录,仿真能够通过,有曲线有记录。下载到屏以后,发现没有曲线显示,时间戳我也设置到当前时间了。就是没有曲线数据显示。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A:
MP277上安装存储卡了吗?

HAVE FUN!

  • 槐序三十楼主

    没有插卡,我以为选择的那个储存地址是plc里的mmc卡呢,我试下放卡之后能不能行,多谢!

网友B:
估计这个就是一个实时的显示,没有最终存储下来。我们也用这个,不过没有存数据。

  • 槐序三十楼主

    实时的趋势是正常的,但是历史的没有,我想应该是楼上说的那种情况,应该是没有储存设备存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