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_Assistant软件,Ethernet搜索以太网口失败

楼主(2024-08-01):
前几天准备手动测试伺服,想JOG运行试试,结果参数设置好后,一动作就报F7900,感觉是过载了。但不确定,就想着用电脑连接西门子伺服,调试下。网线插上去一直连接不上。

楼主:
问了很多人,都说直接插上就可以通讯上了,去看了官网的教程,感觉没啥用:

楼主:
然后想到了一个东西,安装V-Assistant的时候,有个弹窗提示,猜测是高版本的WinPcap可能不兼容?Z~ZXQ8(WNR[SWY]UHN6HCGG.png

楼主:
但是去系统里用everything搜了半天,没有什么影子,这时在网上看到一篇教程:WinPcap 卸载重新安装_winpcap卸载重装-CSDN博客

楼主:
通常winpcap的根目录:C:\Program Files\WinPcap。。。一般里面会有个"uninstall.exe"也可使用卸载。

卸载WinPcap.exe后,重新安装,错误提示:

A newer version of WinPcap (internal version 5.0.9986.1217 is alreadyinstalled on this machine.The installation will be aborted.

解决办法:

找到相应文件,并把扩展名修改即可:

●  C:\Windows\SysWOW64 的wpcap.dll改成 wpcap.dll.old

●  C:\Windows\SysWOW64的packet.dll改成 packet.dll.old

————————————————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8375620/article/details/104035356

按照这个目录、步骤修改后,再重新安装 WinPcap_4_1_3 ,再打开V_Assistant立马就通讯上了。

网友A(2025-04-08):
楼主是个明白人

网友B(2025-10-28):
楼主真是太伟大了,新装电脑搞了一天的问题,差点重新装系统了,再说一声,楼主威武

  • 失眠的雨楼主

    能帮助到你,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