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石乐压机vncviewer-1.2.1.2 历史曲线卡死

楼主(2024-08-01):
历史曲线卡死,不更新最新压装曲线。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通信延迟或者是你采集频率过长

  • luck

    这两个都没问题,我感觉出现在了软件时间上,我看其它台子都正常的甚至采集时间更长都做保存了。出问题的台子时间成了2014年4月4号。这个时间不知道怎么去修正。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压机。全靠百度查资料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