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三菱GXWORK3的一些指令用法的疑问?

楼主(2024-08-01):
最近换了工作,用的PLC由西门子改成了三菱FX5U。 求助大家4个问题。

第1个问题,浮点数传送EMOV和DEMOV有什么区别,我试了一下感觉差不多。

第2个问题,浮点数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是用二进制浮点数运算的DEADD,DESUB,DEMUL,DEDIV。 还是用E+, E-,E*,E/的十进制浮点运算这四个指令?感觉用起来也是差不多?

第3个问题,为什么三菱浮点数传送,转换,和运算这些指令,都会按二进制浮点数和十进制浮点数都各整一套相关指令,让我陷入疑惑中。西门子PLC的浮点数传送,转换,和运算都只有一种很省心。到底什么时候用二进制浮点数相关指令,什么时候用二进制浮点数相关指令?

4.那么三菱FX5U这边针对浮点数关联的指令,我是不是可以把二进制浮点相关的指令直接放弃不用他们了,也是省心了,可以这样吗?

网友A:
1、两者完全相同。

2、指令功能的区别在于DEADD必须使用三个操作数,而E+指令也允许使用2个操作数,如果你有C语言的经验的话,你可以将DEADD指令理解为:

  A = A + B;

将E+理解为:

A=A+B 或者 A+=B

3、原因如下:

由于对用户而言,2进制浮点数(实数)是不易理解的数值,所以也可以将其转换成10进制浮点数(实数)。但是,

内部的运算仍然是采用2进制浮点数(实数)。

4、等同于3。

HAVE FUN!

网友B:
突然从西门子转过来的很多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