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信号

楼主(2024-08-02):
情况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有一个200smart的plc,想要通过485接口进行modbus-rtu通讯,获取模拟量信号,程序方面没问题,但是在不给电机变频器频率信号的时候,就是电机不转的情况下,modbus能正常通讯,但是一旦给电机一个频率信号,电机开始转了起来,modbus就通讯不上了,获取的数据就不动了,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直变动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是因为变频器对modbus信号线产生了干扰吗?从传感器端到plc距离是大概50米。

网友A:
查找原因:

  1. 变频器有没有接地;

  2. RS485有没有接地;

  3. 如果都接地了,是否考虑在通讯线上加个磁环。

网友B:
可能原因

  1. 电磁干扰(EMI)

    • 当电机启动时,会产生较大的电磁场,这些电磁场可能通过线路或空间耦合到RS485通讯线上,导致信号干扰或失真,从而影响通讯质量。

  2. 电源波动

    • 电机启动可能导致供电系统的电压或电流波动,进而影响PLC的电源稳定性。电源的不稳定可能会影响PLC的通讯功能。

  3. 通讯线路问题

    • 通讯线路可能存在接触不良、线路老化或未使用适当的屏蔽措施,导致在电机运行时容易受到干扰。

  4. PLC或变频器设置问题

    • PLC或变频器内部的通讯设置可能不完全兼容或存在配置错误,导致在电机运行时通讯失败。

  5. 软件或固件问题

    • PLC的软件或固件可能存在与电机运行相关的bug或限制,导致在特定条件下通讯中断。

网友C:
通讯受到干扰了

布线注意一下

接地

加电源滤波器 或者磁环之类的

变频器载波频率改下试试

网友D:
通讯干扰了。

1用屏蔽双绞线

2单端接地

3通讯线加磁环

4变频器载波频率改下

5尽可能的远程动力线

网友E:
肯定是变频器对PLC通信造成的电磁干扰。485一定要用带屏蔽层的双绞线,屏蔽层单端接地

网友F:
通讯线用屏蔽线切单端接地,另外通讯线不要与动力线走在一起,尽量分开布线,有一定的距离这样就会减少干扰

网友G:
如果是大的变频器,需要给变频器加电抗,否则没有电抗器,变频器开起来以后谐波很大,会影响通讯

网友H:
这明显就是电磁干扰造成的通讯问题,可以降低波特率,采用屏蔽电缆并良好接地,同时检查终端电阻是否加上。

网友I(2024-09-14):
  1. 通讯线采用屏蔽双绞线

  2. 确认地线有效,并把屏蔽双绞线的屏蔽层单端有效接地

  3. 降低波特率

  4. 通讯线走向避开动力电缆

  5. 适当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6. 实在不行通讯线要单独走线

网友J:
加个中继器试试,我这边也有几组设备有这种情况

网友J:
再加个终端电阻

网友K(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K: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