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距离PLC30米可以用0.3的屏蔽线控制吗

楼主(2024-08-02):
传感器距离PLC30米可以用0.3的屏蔽线控制吗?

网友A:
传感器属于开关量信号,你可以用0.5的线引到接传感器的就近端子排上,再接线就行。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0.3?有这个截面规格吗?如果是信号线,是可以的

网友D:
电流信号感觉差不多

网友E:
最好用屏蔽线,且尽量不要和强电在一起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