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解开啊【贝加莱触摸屏】

楼主(2024-08-02):
有一台设备用不了,就把原本好的设备的卡拔出来看看能不能用,结果还是没用,再一插回去就变成这样的,全程啥也没动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图片没传上来

  • nonoo楼主

网友B:
随便拔插带来后果严重,特别是带电拔插更严重

  • nonoo楼主

    这就是张程序的卡,拔插卡肯定是断电了的,当时以为另外台机是程序问题,就把这个卡插上去,结果就这样了,这个屏又小众,又去请人去解密,结果都说搞不了,现在已经没办法了,只能去看看软件上的那个help和去官方客服那看看能不能回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