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机器人指令问题

楼主(2024-08-02):
“等待移动到位”指令“WAIT ARM”(YAMAHA)相当于台达机器人语言里的什么指令?微信图片_20240802230621.jpg

网友A:
请使用 WAITARM(等待轴到位指令)。请参考以下

http://bbs.gongkong.com/d/202012/847029/847029_1.shtml

网友B:
据功能推测几个可能的对应指令或指令组合:

  • WaitRob(或其他类似的“等待到位”指令):

    • 这种指令在多个机器人系统中都存在,用于等待机器人到达指定的位置或满足特定的到位条件。在台达机器人系统中,如果存在类似的指令,它可能会用于等待机器人或外部轴移动到指定位置。

  • 逻辑状态等待指令(如Wait Until)

    • 如果台达机器人支持逻辑状态等待指令,可以通过设置逻辑条件(如机器人到位信号)来等待移动到位。这通常涉及到对系统逻辑状态的监测,并在满足特定条件时继续执行后续指令。

网友C:
台达机器人的指令执行是自上而下的,所以如果想要机器人到达某一个点位后执行输出的话,只需要把输出指令写在Mov指令后面即可,当Mov指令执行完之后便会执行Do输出。

程序类似这种

MovP(Point)--前往Point点

DO(1,ON)--到达Point点后执行这行;输出1置为ON

如果有疑问可V W1649739144

网友D(2024-09-30):
等待机器人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