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5U总线运动控制选型的疑问?

楼主(2024-08-03):
我有一个项目初步算下来有15个轴,都是做直线定位运动,个管个的,不存在多轴配合。用的三菱FX5U系列PLC,伺服是三菱MR-J4系列。

想问采用FX5-80SC-S定位模块+MR-J4-B伺服驱动SSCNETII光纤总线控制好,还是用FX5U本体以太网+MR-J4-C伺服驱动CC-LinkIEBasic网络总线控制好?  这2种各有什么优缺点,哪个成本低,哪种成熟稳定?

网友A:
后者成本低,前者应该更好用

网友B:
本体的CC-LinkIEBasic协议,带16轴,然后买mr-JET网口专用便宜伺服,2300左右

网友C:
成本与成熟稳定性对比

  • 成本:方案二通过FX5U本体的以太网口直接连接伺服,无需额外购买定位模块,因此在硬件成本上更具优势。

  • 成熟稳定性:两种方案均基于三菱的成熟技术,但CC-Link IE Basic作为三菱自主研发的网络协议,经过长期市场验证,可能在成熟稳定性和兼容性方面略胜一筹。

综合考虑成本、控制能力和成熟稳定性,对于控制15个轴进行直线定位运动的场景,建议使用FX5U本体以太网+MR-J4-C伺服驱动通过CC-Link IE Basic网络总线控制的方案。这一方案不仅成本较低,而且便于系统扩展和维护,同时依托三菱成熟的网络协议,能够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D:
很好的资料

网友E:
超过6轴使用光纤通讯,basic通讯6轴以上会出现驱动延时。

网友F(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F: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