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下三菱GX WORK3的子程序的用法?

楼主(2024-08-03):
最近从西门子转到三菱PLC编程,发现一些用法和技巧,也有点疑问,所以求助一下大家。这次请教子程序的一些用法。

用法1:同事发给我的程序,他的框架是这样搭的,在程序--扫描---MAIN程序下,新建了几个程序块,分别取名auto,manual,parameter,failure等,分别代表自动,手动,参数,故障各个程序块。这种用法相当于都是OB1主程序,按给定的扫描先后顺序从下到下逐行执行。以前我也是这样弄的。如图

用法2:我想试试别的用法,就是在程序--FB/FUN下面新建几个FC函数,分别取名自动,手动,参数,故障。这几个FC函数我全部采用全局变量。让他们几个FC函数成为“子程序”,在扫描的MAIN程序里都只调用1次(绝不调用第2次)。如图

问题1:上面第1种用法我知道是很成熟的,四平八稳,我看到同事都是这样用的。主要是想开阔一下多了解下, 请问上面第2个用法可靠吗,FC函数对程序指令和全局变量以及标签之类有没有什么限制吗?程序监控等方便吗?有哪些弊端?

问题2:我记得还有一种真正最正宗的子程序用法,就是在主程序END后面,再添加P10(手动)---SRET结束,P11(自动)----SRET结束,P12(参数)----SRET结束。 然后在上面主程序中用CALL指令调用这些子程序。这种调用子程序的程序结构是不是基本淘汰了,好像没有什么人用他了?这种有什么优缺点?

问的有点多,都是一些基本的知识,见笑了,莫怪多多包涵,谢谢。

网友A:
1、第二种方式是否可靠取决于程序员是否可靠,可以确保所有的全局变量中的值都是程序员想要的值。程序的弊端在于,无论程序员的水平多高,都会被认为菜鸟,原因FC中不应使用外部变量。

2、通过CALL调用子程序的方式并未淘汰,只是针对的机型不同,例如GX Works2中的简单工程方式仍然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如果你有足够的三菱PLC需求的话,三菱也可以为你开发可以使用这种方式的特定版本。

HAVE FUN!

网友B(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B: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B(2025-03-27):
第二种就和西门子plc的差不多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