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T200SP从站连接不上

楼主(2024-08-04):
cpu1513-1pn,带2个ET200SP从站,一个从站1#和CPU在同一个柜子里,另外一个从站2#在远程柜,放在距离约300米的现场,用光纤+光电转换器连接;

在控制柜这端连接上位机在线时报错,提示2#ET200SP从站不可用;

但是到现场远程柜,上位机网线插到ET200SP上时,CPU、2个ET200SP从站都能用。

ping网络是通的

分配设备名称也做了

重新换IP组态也试了;

还是无法查出故障原因。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到达远程柜时接口模块灯还在闪烁,提

示未连接,等把开机的电脑的网线插上之后,没有打开博图的情况

下,接口模块的灯不再闪烁了,变常亮了。

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了。

网友A:
  • 确认光纤连接:首先确认光纤连接是否牢固,没有损坏或断裂。检查光纤两端的接口是否清洁,没有灰尘或污物。

  • 测试光电转换器:使用光功率计测试光纤的发送和接收功率,确保光电转换器工作正常。同时,检查光电转换器的配置设置是否正确。

  • 网络测试:虽然您提到ping网络是通的,但建议进一步使用网络诊断工具(如Wireshark)来捕获和分析网络数据包,查看是否有丢包或延迟过高的现象。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C:
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对应上

  • yang20908

    人家不会配PN网络吗,笑死了?

网友D(2024-09-03):
  1. 从站的名称和端口号要正确

  2. 中间的光纤是否允许正常

  3. 是不是超出了通讯看门狗时间,可以尝试将看门狗时间加大

  4. 光纤转换盒速度跟不上通讯时间,延时过大会导致通讯异常

网友E(2024-10-14):
ET200SP PN的话还有一种情况会这样,就是你的组态hsps文件选的不对,因为都是西门子自家的ET200模块,这里应该直接选用自家的HSPS文件就可以,不要选第三方的GSD。

网友F(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F: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F(2025-09-15):
经验不错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G:
对调,排除,这种问题,看着复杂,很可能是小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