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24V供电处建议必须使用熔断器吗

楼主(2024-08-04):
有一个350W的24v开关电源,我们把它用于PLC,继电器等的模块供电上,一次意外中,估计是线路短路,发生打火现象,该电路中大部分模块都烧毁了,如果我在开关电源供电端后先经过保险,是不是就可以完全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开关电源自带的短路保护正常情况下能保护电路中的模块避免被烧毁吗

网友A:
一般开关电源是自己带保险的,除非你算的容量不够是会烧毁的,其余短路,他会一闪一闪的,会自我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开关电源是自己带保险的,除非你算的容量不够是会烧毁的,其余短路,他会一闪一闪的,会自我保护

容量肯定是够的,正常运行了一年,电箱内都是灰尘,一次跳空开,再上电的时候,24v端子牌处就炸了,整个24V供电的模块都损坏了,看外部烧毁的只有一两个,剩下的都是内部故障的,固态继电器被击穿,模拟量输出模块无法正常输出

网友B:
这是二个问题。是由于24V负载回路故障损坏开关电源,还是开关电源故障损坏了24V所带的负载?没说清楚。

开关电源控制电路有过载保护功能,按保护原理说有一个过载波头都会使保护动作,封锁驱动脉冲。过载保护是通过检测开关管导通时的电流控制驱动脉冲,其元件性能、参数直接影响保护功能,运行中元件参数改变也会影响保护。所以,开关电源过载保护有失效的概率。功能正常的开关电源,输出端用导线短路,会停止输出处于保护状态。

开关电源可以在交流输入端和直流输出端用1P断路器做短路保护,电流要选择合适。

  • 酥涂楼主

    好像问题找到了,现在怀疑因为220V断路器虚接产生打火,因为我们的0V和PE(电箱外壳)是直接导通的,220V的电打到电箱外壳,导致接入0V,有这个可能性吗?后续我想做个复现试验

网友:
  • 酥涂楼主

    好像找到原因了,事故起因是一个220V断路器跳闸,推上去后24V端子排以及模块多处烧毁,整个24V电路中的模块都出现内部故障或者外部端子烧毁。现怀疑是断路器虚接,220V火线与电箱之间产生打火,220V接入电箱外壳导入PE地线。因为我们机台地线与0V是直接导通的,所以导致0V接入220V导致整个24V线路中模块出现不同程度的烧毁与故障

网友:
  • 酥涂楼主

    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这种说法是否成立呢,后续我想做个复现试验

网友:
  • 酥涂楼主

    另外开关电源没有坏,事故过后能正常通电

网友C:
加熔断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二个问题。是由于24V负载回路故障损坏开关电源,还是开关电源故障损坏了24V所带的负载?没说清楚。开关电源控制电路有过载保护功能,按保护原理说有一个过载波头都会使保护动作,封锁驱动脉冲。过载保护是通过检测开关管导通时的电流控制驱动脉冲,其元件性能、参数直接影响保护功能,运行中元件参数改变也会影响保护。所以,开关电源过载保护有失效的概率。功能正常的开关电源,输出端用导线短路,会停止输出处于保护状态。开关电源可以在交流输入端和直流输出端用1P断路器做短路保护,电流要选择合适。

好像找到原因了,事故起因是一个220V断路器跳闸,推上去后24V端子排以及模块多处烧毁,整个24V电路中的模块都出现内部故障或者外部端子烧毁。现怀疑是断路器虚接,220V火线与电箱之间产生打火,220V接入电箱外壳导入PE地线。因为我们机台地线与0V是直接导通的,所以导致0V接入220V导致整个24V线路中模块出现不同程度的烧毁与故障。您看这种说法能否成立呢,后续我打算做个复现试验

  • 李纯绪

    开关电源没损坏,24V供电的负载烧了。有可能是交流220V串进24V回路造成的。电控箱配线是否有直流0V和交流零线串接,比如接触器、开关电源等220V电器的零线用一根线串起来,其中有接0V的。当某处零线断线,220V就串进24V的控制回路。 仔细检查一下配线中的零线和0V线。

网友D:
建议你把模块供电及柜外外围负载分开,比如给PLC供电你可以单独经过空开给接。经量不要和柜外负载混接在一起。

网友E:
我曾经用开关电源都用一个保险丝做输出保护,现在都省了。因为我在220电源处都用3A的断路器。开关电源短路也无所谓,最多短路一闪一闪的自我保护,还容易找故障。实在不行换个开关电源

网友F:
感觉应该是串入了强电压烧毁的,输出就算短路也不会烧模块,最多烧自己;这很可能被第三方电压烧了

网友G(2024-09-12):
应该是第三方高压进入引发,强电问题应该解决

网友H:
单独供电,做好隔离

网友I:
不应该把其他的也烧另啊,电压是不是突然变高导致的?

网友J:
固态继电器都被击穿,那是得瞬间电流达到多少安培了。应该是第三方高压进入引发,强电问题应该解决 ,单独供电,做好隔离

网友K(2024-12-10):
我觉得你的猜测不无道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哎

网友L:
加个直流断路器就行了,短路自动跳电。

网友G(2025-04-16):
可以使用多路电源进行隔离接线,模块单独供电,

网友M:
可以吧PLC和负载侧分开加直流断路器,我们厂里有用到MULLER 的电源分配模块,那一路过载了会亮红灯,排除故障后复位按钮复位即可。

网友N(2025-07-01):
避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