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4-08-04):
直流电机,有一个电刷限制不住,是不是不对?

有什么危害啊?

网友A:
直流电机中有一个电刷限制不住是不正常的现象,即电刷无法有效地与换向器接触或接触不稳定,这确实是不正常的,并且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

  1. 电机性能下降

    • 转速不稳:电刷限制不住会导致电流换向不连续或不稳定,进而影响电机的转速稳定性。

    • 转矩波动:电刷与换向器接触不良还会引起转矩的波动,影响电机的输出性能。

  2. 电机寿命缩短

    • 电刷磨损加剧:由于电刷无法有效接触换向器,摩擦面积和摩擦力会增大,导致电刷磨损速度加快。

    • 换向器损坏:长期的摩擦不均匀还可能导致换向器表面磨损不均,甚至出现凹槽或裂痕,进一步缩短电机寿命。

  3. 运行噪音和振动增加

    • 电刷与换向器之间的不良接触会产生额外的摩擦噪音和振动,影响电机的运行平稳性。

  4. 安全隐患

    • 在极端情况下,电刷限制不住还可能引发电机过热、短路等故障,甚至导致电机烧毁,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B:
碳刷卡子是不是坏了?换个

网友C:
这种碳刷本来就是一直往里压的,怎么是限制不住了?拆掉图片里下面的那个,应该是里面有东西卡滞了不能自由活动。它不能动,只能靠对面的那个弹簧力,造成压力不足,火花过大,废碳刷甚至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