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 1511-1PN和 1214 dc/dc/dc 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4-08-05):
西门子PLC  1511-1PN和 1214 dc/dc/dc 有什么不同?这两种型号的PLC组合起来一起用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A:
两款PLC 编程环境一样的, 硬件和指令上有些许区别,1500更高级一点,1200有的指令不支持,1200属于小型PLC,组合在一起用 走通讯 可以对数据进行交互,没啥要求看你自己

网友B:
1200带IO

1511没有IO,需外加ET200(S/SP/M)

网友C:
1500系列

1200系列

博途软件编程

版本很多 V13-V20等等

自己慢慢学习,不是几句话可以搞定的。

网友D:
西门子PLC 1511-1PN和1214 DC/DC/DC在性能、输入输出特性、扩展能力和应用场合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1. 性能与规格

    • 西门子PLC 1511-1PN:属于S7-1500系列,是西门子中高端PLC产品。它具有较高的处理速度和较大的程序及数据存储空间,适用于对程序范围和处理速度有较高要求的应用。

    • 西门子PLC 1214 DC/DC/DC:属于S7-1200系列,是西门子面向小型自动化任务的PLC产品。虽然性能不如1500系列,但足以满足大多数小型和中型自动化项目的需求。

  2. 输入输出特性

    • 西门子PLC 1511-1PN:输入输出模块可以根据具体需求进行灵活配置,支持多种信号类型和电压等级。

    • 西门子PLC 1214 DC/DC/DC:从型号中的“DC/DC/DC”可以看出,其供电电源、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均为直流24V。这种配置简化了电源和信号处理的复杂性,适用于直流信号占主导的应用场合。

  3. 扩展能力

    • 西门子PLC 1511-1PN:具有较强的扩展能力,可以连接多个I/O模块、通信模块和特殊功能模块,以满足复杂自动化系统的需求。

    • 西门子PLC 1214 DC/DC/DC:虽然也支持一定程度的扩展,但相对于1500系列来说,其扩展能力较为有限。

  4. 应用场合

    • 西门子PLC 1511-1PN:更适用于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工业自动化场合,如大型生产线、复杂控制系统等。

    • 西门子PLC 1214 DC/DC/DC:则更适用于小型自动化项目、机器控制、过程控制等场合。

如果需要将西门子PLC 1511-1PN和1214 DC/DC/DC组合起来一起使用,通常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通信协议:确保两种PLC之间支持相同的通信协议,以便实现数据交换和协同工作。西门子PLC通常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如PROFINET、PROFIBUS等。

  2. 系统架构:根据实际需求设计合理的系统架构,明确两种PLC在系统中的角色和职责。例如,可以将1511-1PN作为主站,负责数据处理和复杂控制逻辑的实现;将1214 DC/DC/DC作为从站,负责现场信号的采集和执行控制指令。

  3. 电源与接地:确保两种PLC的电源供应稳定可靠,并遵循正确的接地原则。在组合使用时,需要注意电源系统的兼容性和安全性。

  4. 编程与调试:使用西门子提供的编程软件(如TIA Portal)对两种PLC进行编程和调试。在编程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两种PLC之间的数据交互和控制逻辑的实现。

网友E:
编程来说1500支持Prodiag和Graph,1200不支持,1511的存储器较1214要大,1511整体的运行速度也比1214要快,当然价格也要贵一些,其他没啥大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500系列 1200系列博途软件编程 版本很多 V13-V20等等自己慢慢学习,不是几句话可以搞定的。...

V20估计得明年才能发布吧

网友F:
就好比五菱宏光和BMW比较,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