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固定位置给到伺服电机

楼主(2024-08-06):
请教下,我有20个固定的位置,每次要快速定位的时候就就按位置后面的按钮,伺服就按照这个位置移动。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

网友A:
触摸屏用20个中间量,只要按了对应的运行就赋值到伺服(唯一值)

  • Autumn888楼主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这样的话我PLC还是得写20行程序,假如后面还有更多的话,那岂不是太累赘了。我的PLC不支持数据块。应该是有什么办法能够简化点。

网友:
  • 想淹没在云端

    回复 @Autumn888: 不用啊,威纶通自带RWI类型的地址,用这个来保存20个位置,配上威纶通自带的资料传输(窗口),点击触发就传送给PLC不就好了

网友:
  • Autumn888楼主

    回复 @想淹没在云端: 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试下。我们的设备太简单了,我也就会点简单的。

网友:
  • 想淹没在云端

    回复 @Autumn888: 走绝对位置移动的话,除了行走的位置地址变化,其他动作写一条程序就好了

网友:
  • Autumn888楼主

    感谢大佬。

网友B:
FOR 循环

  • Autumn888楼主

    能举例下吗?我们设备很简单,起保停就能满足了,其他指令也没怎么使用。

网友C:
用一个绝对定位指令,20个固定位置做中间变量,按钮给定位指令位置赋值。

  • Autumn888楼主

    感谢🙏🏻,搞定。

网友D:
不就是等于按钮1(D0=1)的时候,接通第1段定位

不就是等于按钮2(D0=2)的时候,接通第2段定位

以此类推,新手入门。按钮用多状态设置,,写入数值1,2,3……

  • Autumn888楼主

    我就是只会这个 这样太麻烦了 才来问大佬们

网友E:
触摸屏用一个数值型变量传定位位置,用一个bool变量传命令,按下按钮赋值给数值型变量,然后触发bool量定位。这样是不是要用脚本

  • Autumn888楼主

    对啊 我又卡在这里了,数据是过去了,运行命令怎么办呢?

网友F:
用驱动器内部定位功能,

位置通过通讯修改,使用虚拟IO,或者驱动器上的输入点来激活启动

下、下

网友G(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G: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H:
感谢分享
游泳池水泵不就是等于按钮1(D0=1)的时候,接通第1段定位

别墅泳池设计不就是等于按钮2(D0=2)的时候,接通第2段定位

无氯泳池系统以此类推,新手入门。泳池工程 按钮用多状态设置,,写入数值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