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系统医院如何选择静态转换开关(STS)

楼主(2024-08-06):
医院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场所,对供电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求非常高。在医院中,有许多敏感负荷MR、CT、各类分析仪麻醉机、手术监护仪等。当出现电压波动或供电故障时,将严重影响医疗设备的安全运行,严重时会造成人员伤亡

为了保障供电的连续性,可以通过双电源冗余配置的方式,提高敏感负荷运行安全性,通过UPS和静态转换开关配合使用,在负载前端加上UPS不间断电源可以将时刻变化的市电电压稳定在设备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并能够将电压上的各种噪声联出或者抑制到医疗设备能够接受的水平,妥善维护设备的安全运行。考虑到UPS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故障风险,所以对于重要的并且功率较大的医疗设备,比如:核磁共振机、CT扫描仪、手术监护仪、CR机、DR机、普通X线机、心血管造影机DSA、计算机断层扫描机、同位素断层扫描机、磁共振机以及X刀、γ刀、直线加速器等设备。建议采用双电源冗余供电方案。

绝大部分的医院都是独立的双电源供电,一般为两路10kV高压供电,来自于不同的供电单位,因此充分利用双电源的有利条件,在低压配电系统中,针对重要的一级敏感负载进行双电源供电,两路电源分别引自上级不同区段,根据负载具体情况,两路电源可为一路市电,一路UPS,或者两路都为UPS,如下图,引入静态开关输入侧,输出为负载供电,当一路电源出现故障时,快速识别,快速切换至另一路安全电源,保障负载连续工作,这样的设计保证了重点医疗设备和IT设备的供电安全性,避免因电力中断而导致的设备损坏或医疗事故

 GSS静态转换开关核心切换部件为高速可控硅,从捕捉到故障到切换完成状态反馈结束仅需要5ms,满足全场景各级敏感负荷不停机、无冲击的要求。切换过程实时监测电网状态,自动识别相位关系,同时具有输入过、欠压,输出过、欠压,过温、过载等报警保护功能,确保切换安全。

综上所述,STS静态转换开关在医院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医院的电力系统提供可靠的连续型保障,保障医疗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患者的安全。医院在选择和搭建静态转换开关时,应根据实际需求和情况进行合理规划和设计,确保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医院的安全运行提供有力支持。

网友A:
双电源不能解决不间断供电的问题,对于要求不间断供电的设备,必须采用UPS供电。双电源只能解决供水、供热、照明的连续用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