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smart伺服控制

楼主(2024-08-07):
200smart如何写可以控制伺服的程序?可以换算成速度?,触摸屏可以发命令输入速度,PLC执行相应的速度行走,有案列程序可以给分享发送一下吗?

网友A:
PLC端(伪代码)示例

// 假设DB1.DBW0用于存储速度命令   // Q0.0 和 Q0.1 用于输出脉冲和方向信号     LOOP:      READ DB1.DBW0 TO SPEED_COMMAND            // 根据SPEED_COMMAND计算脉冲频率      CALCULATE_PULSE_FREQUENCY(SPEED_COMMAND, PULSE_FREQ)            // 发送脉冲和方向信号到伺服驱动器      SET_PULSE_OUTPUT(Q0.0, Q0.1, PULSE_FREQ)            // 等待一定时间或检查新命令      WAIT_FOR_NEXT_CYCLE      GOTO LOOP

触摸屏端(伪代码)示例

// 用户界面上有一个数值输入框和发送按钮     ON_BUTTON_PRESS:      READ_INPUT_FIELD_TO_VARIABLE(SPEED_VALUE)      SEND_COMMAND_TO_PLC(SPEED_VALUE, PLC_IP, PORT)

网友B:
只控制速度么 axis_man里面speed设置速度 run启动

网友C:
速度直接向导时候看你工程量单位还是脉冲单位,如果是电机转一圈对应角度或者对应位置,触摸屏直接写速度或者位置即可

网友D:
想要速度改变可调的话,就换成寄存器关联到触摸屏啊,不要写固定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E:
https://blog.csdn.net/xjbsw0/article/details/128240211

供参考

S7-200 Smart 控制运动轴(脉冲电机/伺服)教程

网友F(2024-09-23):
官方有直接的教程实列,可以直接借鉴套用

网友G:
有时间就用官方教程套用,慢慢改

网友H(2024-12-25):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I(2025-02-14):
200SMART使用什么方式控制伺服,如果用Q点的脉冲输出Q0.1(Q点告诉脉冲输出是固定几个点,可查看编程软件帮助),加方向的Q0.7(或者其他Q点),用向导里的运动就行了,详情可以看看B站有视频的,然后把工程单位在PLC里换算成速度,在触摸屏上显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