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台达DVP50MC11T-16s+伺服ASD-B3需安装哪些软件

楼主(2024-08-08):
大家好,我第一次用台达plc,plc主机用DVP50MC11T-16S,伺服用ASD-B3,想请教下大家,用这两样,我电脑上需安装哪些软件?望用过的兄弟回复下,先谢谢了!

网友A:
PLC装image.png这个软件

网友A:
伺服用ASDA-V6的软件调试就可以

网友B:
对于你的需求,建议首先安装WPLSoft或ISPSoft作为PLC编程软件,并根据需要安装Modbus Poll等辅助软件。

1. PLC编程软件

对于台达DVP系列PLC,如DVP50MC11T-16S,常用的编程软件有以下几种:

  • WPLSoft:这是台达PLC编程的基础软件,支持梯形图(LD)和顺序功能图(SFC)等编程语言,界面友好,功能齐全,特别适合初学者和进行简单逻辑控制的项目。

  • ISPSoft:相对于WPLSoft,ISPSoft提供了更高级的编程功能和更灵活的项目管理能力,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包括梯形图、指令表IL、连续功能图SFC及结构化文本ST),适合复杂工业应用的需求。

2. 伺服驱动器配置软件

对于台达ASD-B3伺服驱动器,通常不需要专门的配置软件,因为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可以通过PLC编程软件中的相关指令来实现。但是,如果需要更详细地配置伺服驱动器或进行故障诊断,可能会需要台达提供的伺服驱动器专用软件(如果有的话),这通常可以在台达官方网站上找到。

3. 辅助软件

  • Modbus Poll或类似软件:如果你需要通过Modbus协议与PLC或伺服驱动器进行通信测试,可以安装Modbus Poll这样的第三方测试软件。这类软件可以帮助你验证通信配置是否正确,以及发送和接收数据是否正常。

  • PLC连接驱动程序:为了与PLC进行通信,需要安装PLC连接驱动程序。这个驱动程序可以与PLC进行通信,并将PLC的数据传输到编程软件中,以便进行编程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