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积分MP】如何在没有专业UI的情况下设计出一个美观的组态界面?

楼主(2024-08-09):
一般来说,工控项目设计包含软件界面和硬件设备两个大方面。硬件支撑系统功能,软件展示项目功能,二者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在目前的工控行业里面,软硬件发展的都比较成熟,工程师们能够独立完成功能,然而在现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无论是触摸屏还是PC机,因为直观的展示了项目的全貌,软件界面显得愈发重要。大家的审美在不断提高,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不仅好用还要美观大气。

工程师做的组态页面:

有UI基础做的组态页面:

那么我们工程师怎么在没有专业UI的情况下设计出一个美观的组态界面呢?字体颜色图标该怎么搭配比较赏心悦目呢?欢迎大家讨论。

参与福利:有效参与用户均奖励50论坛积分——20MP不等

网友A:
1,明确需求与功能:

首先,需要明确组态界面的主要功能和用户需求,确保界面设计能够满足实际应用场景。

2,规划界面布局:

布局是界面设计的基础,可以采用左右式或上下式结构,将界面分为标题菜单部分、主体菜单部分(图形显示区)和功5能切换区域。确保框架清晰,功能区域划分合理,按钮设置位置易于操作。

3,选择合适的颜色搭配:

配色和谐统一,同一界面主题色不宜超过三种,可以使用一种主色,其余使用相近色或对比色。前景色宜鲜艳一些,背景则应暗淡,以便突出重要信息。注意颜色的情感表达,选择与品牌形象和界面风格相符的颜色。

4,确定字体与字号:

字体应清晰易读,建议使用黑体、微软雅黑等较为方正的字体。

5,图标设计与选择:

图标应简洁明了,能够直观传达功能信息。尽量选择PNG格式的图标,颜色单一以便处理。可以使用图标网站或PS软件进行图标颜色的修改和处理。

6,细节美化与调整:

使用矩形、正方形等图形进行区域分割,便于查看数据。添加必要的底图、渐变色、异形等元素,进一步提升界面美观度。

理论的东西供参考,感觉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客户认为的好才是好,能够验收交活的项目才算完结的项目!

网友B:
在没有专业UI设计支持的情况下,设计出一个美观的组态界面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包括界面布局、色彩搭配、字体选择和图标设计。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建议:

一、界面布局

  1. 框架设计

    • 清晰架构:界面设计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框架,通常包括标题菜单部分、界面主体菜单部分和功能切换区域。这些部分应该逻辑清晰,方便用户理解和操作。

    • 结构选择:常用的框架结构有左右式和上下式,根据具体需求和屏幕尺寸选择最合适的结构。

    • 区域划分:使用矩形或正方形进行区域分割,确保数据和信息展示有序,避免混乱。

  2. 信息层级

    • 层次分明:通过大小、间距、排列等方式来区分元素的重要性,确保用户能够迅速理解界面的功能结构和操作逻辑。

    • 留白艺术:利用空白(负空间)创造视觉呼吸感,避免界面过于拥挤,提升整体美观度。

二、色彩搭配

  1. 品牌一致性

    • 选择与品牌形象相符的色调,以强化品牌记忆点。

  2. 情感共鸣

    • 根据产品特性和目标用户群体,选择合适的色彩来传达产品的核心价值或情感诉求。例如,蓝色常用于传达信任和专业感,绿色则常与自然、健康相关联。

  3. 对比度与和谐

    • 配色和谐,同一界面主题色不宜超过3种,可以使用1种主色,其余使用相近色或对比色。

    • 前景色宜鲜艳一些,背景则应暗淡,以突出重要信息。

    • 色彩搭配要考虑无障碍设计需求,确保文字清晰易读。

三、字体选择

  1. 可读性

    • 字体的首要原则是清晰易读,确保在各种尺寸和环境下都能准确传达信息。

  2. 风格匹配

    • 字体的风格应与产品的整体风格和品牌形象相协调。现代简约的产品可能选择无衬线字体,如微软雅黑或黑体,这些字体在屏幕上阅读更为舒适。

  3. 个性化

    • 在保持可读性和风格匹配的基础上,适度的个性化字体可以增强产品的独特性和品牌识别度。但需注意避免过度装饰,以免分散用户注意力。

四、图标设计

  1. 功能展示

    • 图标应形象美观地展示功能或设备,使用户能够快速识别和操作。

  2. 格式选择

    • 尽量选择PNG格式的图标,以便进行颜色修改和处理。

  3. 颜色搭配

    • 图标的颜色应与界面整体色彩搭配相协调,同时保持较高的辨识度。可以使用单一颜色或对比色来突出图标的重要性。

五、综合建议

  1. 参考优秀案例

    • 浏览并参考优秀的UI设计案例,学习其布局、色彩搭配和字体选择等方面的技巧。

  2. 迭代优化

    • 设计是一个不断迭代优化的过程,根据用户反馈和使用情况不断调整和改进界面设计。

  3. 寻求反馈

    • 在设计过程中,积极寻求同事、用户或专业设计师的反馈和建议,以便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网友C:
估计需要参考一下别人或者网上的一些漂亮的图片案例

尽量做得完美

网友D:
美观不重要,重要的是工艺路线清晰,设备位置、状态准确,画面简洁。

网友E:
简洁直观明了是最基本要求,毕竟搞工控的也不都是UI视觉大师。能做到的是最起码横平竖直、字体协调一致吧,对于歪七扭八的设计简直是不能忍受

网友F:
HMI本来就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简洁实用,一是美观优雅,

你让一个电气工程师去做视觉艺术的工作,这不是扯嘛。有专业美工的自控公司我是木有见过,就是花钱请人搞一下整体视觉设计又有几家公司愿意,效果也往往不尽人意,有何况人的审美观念总是在不断变化的。

执行者认为美,决策者不一定认同。太难了

网友G:
无论那种组态画面,首先要满足工艺要求,一般民企很难让你用了大量的时间去搞美化上,除非自己抽时间爱好学习,当然搞技术的都多多少少有点强迫症,想让自己设计的东西好看,目的可能也仅仅是得到某位小小的认可,激情过后索然无味!

经历种种到头来会发现,搞技术也就这样,干得多错的多,美化过后的项目都要美化,累的还是你自己!

而钱袋子依然瘪瘪!

所以奉劝各位大佬想办法从搞技术→搞金币,实在!

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论那种组态画面,首先要满足工艺要求,一般民企很难让你用了大量的时间去搞美化上,除非自己抽时间爱好学习,当然搞技术的都多多少少有点强迫症,想让自己设计的东西好看,目的可能也仅仅是得到某位小小的认可,激...

哈哈,也有道理

网友H:
工艺了解,合理布局是基础。

网友I:
客户尤其是使用者的需求放在前面,至少有一个界面是使用者关心的数据都在上面,毕竟时间长了,没人理界面美观的问题,就是去找自己需要的那几个数据。

网友J:
设计师做的花里胡哨,好看是好看,好用不好用还得考证,就做了一层皮,还得工程师缝合在一起。

工程师做的简单明了,可能视觉上欠佳,但功能实现和整个工艺绝对是靠谱的。

说白了工程师和设计师在这方面的追求不一样,工程师主要是功能实现,UI设计师注重的是视觉体验,这也是两个行业的区别所在。在我看来,如果有好的UI设计师我会尽力和他的界面融合,一个好的界面,哪怕是个触摸屏界面,能做到极致就做到极致,最终你呈现给客户的也是一个精心打磨的艺术品。(虽然使用者一般都是老眼昏花的值班大爷)

当然了,如果没有这样的UI设计师,不要勉强,做个差不多得了,就利用组态软件自带的库资源,能做出啥样就啥样,注意颜色搭配,界面布局,或者在网上找个好看的底图弄个背景,勉勉强强也就过去了。

不过最好是自己全能一点,PS最起码能耍两下,网上弄个图你得抠出来你想要的部分,这样时间一长,设计师不就是你自己了吗,客户那点见识也提不出艺术成分太高的需求,轻松应对。

最佳方案:看人下菜。客户要是事儿比较多,最好是下点功夫搞得像模像样;客户要是好说话,说说笑笑的凑凑合合就这样了,毕竟咱追求的是功能的实现。

网友K(2024-09-11):
工程师现有的软件很难做到UI设计师的程度,只能在现有软件的基础上尽量让自己的设计简单明了布局清晰

网友L:
世界发展太快了,科目二刚过,人家都开始自动驾驶了。